[改装] [改装] 轩逸经典加装前摄像头(改版1)

楼主(2025-01-26):
[改装] 轩逸经典加装前摄像头(改版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5001-1-1.html
这个是最终版本

技术不好,一直想安装前摄像头,这个是改版1,想利用原显示屏。共用2个摄像头,通过继电器实现,现实安装可以共用屏幕,都是没有办法实现倒车优先显示,会出现花屏
要加个开关关闭前摄像头电源,最终还是放弃这个版本。改造了二版

网友A:
还是模拟摄像头?

网友B:
我是买车时候改了360全景。2800块。然后安好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倒车时候没注意后方一个半挂的后车斗(高,摄像头画面看不到。),天太黑了,就怼上去了,后备箱凹个坑,半挂车斗毫发无伤。也没钣金喷漆,用无痕修复的工具(热熔胶粘上旋转往外拉的一种工具,几十块钱),日系车钣金很薄,费了一番功夫把绝大部分凹进去的部分都给拉出来了。又买了个歪脖子小人的贴纸粘上去了。这都好多年了,坏过前摄像头,闲鱼找了同牌子的360的拆车件。
想换车了,现在国产混动新能源这些360都是标配,高端车型还特别的清晰,原厂件还是远超后装件。

网友C:
日产车的CVT都不耐用,做不到一车传三代,差不多就行了。
确实后装的都很难不出问题,以后买车包括行车记录仪也要买标配的,后装的都是当时看着光鲜,三两年就出问题的多。

网友D:
我的电车也想装个右前摄像头,因为家里倒车时,门口有点窄,不好判断位置,只能出此下策。

网友E:
一直想装侧视的摄像头,一晃10年多了也没实现。现在想想,没装也没啥不方便

网友F:
厉害,走线可能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模拟摄像头?

是的,没找到原厂中控接线定义图,不然原厂摄像头更高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车时候改了360全景。2800块。然后安好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倒车时候没注意后方一个半挂的后车斗(高,摄像 ...

当初买车就看价格实惠,这些没想,开一阵,刮到才想装,中控和倒车影像也是自己装,就不考虑360影像了,加装前置摄像头半张价格,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产车的CVT都不耐用,做不到一车传三代,差不多就行了。
确实后装的都很难不出问题,以后买车包括 ...

确实,一分钱一分货,铁皮薄,所以安装不难,难的是要布线,还要考虑安全和耐用,目前这个二合一共用屏方案没用上,考虑还是要保证后摄像头优先,已经改版第二个方案,简单易用,关注我,后面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车也想装个右前摄像头,因为家里倒车时,门口有点窄,不好判断位置,只能出此下策。 ...

同理,划一次心疼一次,反正都要花钱,先装前置摄像头,目前已改装好了,没用就个二合一方案,明天整理下,发第二版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装侧视的摄像头,一晃10年多了也没实现。现在想想,没装也没啥不方便 ...

新车比较心疼吧!在自己能力内用技术解决问题,这二天过年了,回家的车越来越多,装个前置摄像头好处多,等我整理下,发第二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走线可能比较麻烦

这二合一不难,主要是通过继电器主动切换前后摄像头电源,想的是可行,现实安装也能切换,但前置电是一直都有,造成花屏,还要加个手动开关断电,所以考虑安全稳定,还有操作上,还是放弃这个安装方法,改装第二版,等明天整理好发

网友:
感觉右侧的摄像头作用更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二合一不难,主要是通过继电器主动切换前后摄像头电源,想的是可行,现实安装也能切换,但前置电是一直 ...

你这逻辑,既然都用继电器切换了,又要手动去切换,思路打开,再多加一个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逻辑,既然都用继电器切换了,又要手动去切换,思路打开,再多加一个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

考虑到了。1个继电器就多 了好多线,在多个,感觉有隐患,还是不变了,简简单单加个4.3屏幕,价格最48,可靠点,还不影响中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考虑到了。1个继电器就多 了好多线,在多个,感觉有隐患,还是不变了,简简单单加个4.3屏幕,价格最48, ...

继电器不值吧,搞个我这样的屏幕,两个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不值吧,搞个我这样的屏幕,两个的,哈哈。

什么价格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产车的CVT都不耐用,做不到一车传三代,差不多就行了。
确实后装的都很难不出问题,以后买车包括 ...

我接触的17款轩逸,差不多60万公里,变速箱就是不坏!一共就是换了两次变速箱油。发动机换过活塞环和气门油封,换了发电机,其他没什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