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点焊机的单脉冲与双脉冲功能点焊差多少?

楼主(2025-01-26):
见海鲜市场有各种点焊机,请教高手点焊机的单脉冲与双脉冲功能点焊差多少?

网友A:
双脉冲的稳当,焊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脉冲的稳当,焊的好

谢谢

网友B:
买这种点焊机无非就是焊接锂电池组,所以格局要打开,天天纠结在单脉冲或双脉冲这死逻辑里有什么出路?在我看来这就是庸人自寻烦恼,你又不是店家或厂家专门出售锂电池组的,顶多就是弄一组或二组自用或出于兴趣爱好而已,一把电烙铁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绕大圈折腾,顶多就是焊接的时候将电池头尾打磨一遍先上一遍锡再焊接,顶多就是流程麻烦复杂一点而已,比起点焊机几乎差不多。另外还有些人所谓的锂电池不能加热等言论,我几乎无视,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电烙铁焊接锂电池,目前为止身体健康,四肢健全

换一句话说焊接之前养成先打磨焊接部位这是最基础的焊接知识,只要你有这种习惯还用纠结单脉冲或双脉冲吗?设计这种功能的无非就是屎上雕花,薅无知者的羊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种点焊机无非就是焊接锂电池组,所以格局要打开,天天纠结在单脉冲或双脉冲这死逻辑里有什么出路?在我 ...

谢谢

网友C:
觉得大多数人没搞清楚电池点焊机双脉冲的目的。其实点焊机搞双脉冲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很多焊片是钢片电镀镍的,电镀层往往不够完美,会影响点焊效果,那么,设计点焊机双脉冲,使第一个脉冲先把电镀层破坏掉,然后,第二个能量更大的脉冲来到,把钢片焊牢。如果是用纯镍片来点焊,双脉冲与单脉冲点就没什么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DIY一个开心果的不香吗?
https://oshwhub.com/sunshineyang1999/dian-han-ji

谢谢,不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大多数人没搞清楚电池点焊机双脉冲的目的。其实点焊机搞双脉冲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很多焊片是钢片电镀镍的 ...

你说的多,说的有道理,支持你

网友E:
第一个脉冲是前处理,有预热作用,第二个是主要焊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脉冲是前处理,有预热作用,第二个是主要焊接用的。

谢谢

楼主:
感谢分享,给大家拜年了,祝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网友:
听说继电器用双脉冲容易粘连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不懂,反正只要能焊住,管他什么单脉冲还是双脉冲呢。

网友:
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这种点焊机无非就是焊接锂电池组,所以格局要打开,天天纠结在单脉冲或双脉冲这死逻辑里有什么出路?在我 ...

说得好,我支持你

网友:
开心果点焊机很好用。

网友F:
用微波炉变压器弄的点焊机,普通控制板,没有单脉冲还是双脉冲,电流开大了电池有2个干漏了

楼主(2025-03-09):
引用 网友F:
用微波炉变压器弄的点焊机,普通控制板,没有单脉冲还是双脉冲,电流开大了电池有2个干漏了 ...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