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维克veex rxt-3000以太网测试仪坏了,苦逼的碎屏维修之旅

楼主(2025-01-26):
故障以太网测试仪一台  漂亮国的维克 , veex rxt3000 坏了,坏的地方一目了然,屏幕碎了 内外触屏全碎,本来想找厂家售后,电话一问:过保了,维修有费用,多少不说了,估计他们售后和水果售后一个老师教的。

本来实在不想拆,但这表用着更顺手,精度 速度 功能都还行,不修就会在库房 等着锈成渣或报废。
so 苦逼的维修之旅开始了。

正脸照

开拆

主板-上层

主板-下层

屏幕模组,拆下来

碎的很彻底

液晶屏幕型号,触屏型号,

液晶屏好说,按型号X宝搜得到,,但触屏型号就魔幻了,靠着主板上的屏驱芯片 TSC2007
找兼容屏了

到此一切顺利,不出意外就出意外了,屏线虚接,烧了,屏显座pin脚烧断,只有更换,日了狗了.......

x宝购买,漫长的等待,到手换上,飞线3根

装完开机,手都抖,害怕液晶屏烧坏 就亏大了,,,亮机时心落下了,但好像有些不对,,艹  屏是反的,心中千万只羊驼跑过,感到了厂家深深的恶意,耗时1个半月,成这样。
,只有拆开把屏幕转过来再装回去, 心累, 歇几天再说

屏幕转过来了,液晶漏边  很难看,里面一堆飞线,幸亏买屏线时还顺手买了屏线延长线,胶布 装机,,校准触屏后能用了,,,让人赶紧拿走,这辈子再不想看到这货

网友:
看起来是个高级货啊

网友:
能修好就很厉害

网友:
能找到配件就相当不错了,区两根线也没啥大的关系。

网友:
排线烧成这个样子了,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A:
有断线没飞
屏幕有方向选择脚的,应该是断了
然后这个是标准RGB屏,找个同尺寸分辨率的就能代换的,电阻触摸也是只要能装上的都是通用的,没必要买原型号,这种古老的屏看起来就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断线没飞
屏幕有方向选择脚的,应该是断了
然后这个是标准RGB屏,找个同尺寸分辨率的就能代换的,电阻触 ...

掉焊盘多,实际只有三根有用,开始飞线太粗,后换了细的漆包线,没拍
屏幕型号lw700at9309  ,奇美 ,TFT-LCD , TTL接口,40pin (1 ch, 6-bit) 很古老的屏,参数大众,车机上见得的多,便宜 全新90左右,,既然不是熊猫屏能买到为啥还买兼容屏,但还是被厂家阴了,,我觉得是在驱动电路上做了调整,即使换其它屏,画面一样是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