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五金店在线等,关于保险丝,谢谢各位

楼主(2025-01-26):
微波炉保险。高压5kv,0.6a,但是店里只有0.65,能不能用?瞎算一下,熔断功率差250w

网友:
能用。字数补丁

网友:
能,但是烧保险一般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导致的,最好检查一下高压二极管是否损坏,磁控管管脚对外壳是否短路等

网友:
没问题,完全能用

网友:
这一点没事

网友A:
一个多小时了,撸主还在不?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B:
可以用的,估计已经买好装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多小时了,撸主还在不?

啊哈哈,还没装上。向各位拜个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估计已经买好装上了吧。

能用,就怕意外时不能及时熔断

网友:
这不是什么精密仪器。

网友:
差0.05A,该断都会断的。

网友:
一般用0.9A的

网友:
微波炉这东西对供电要求比较高,尽量220+-5v

网友:
我都用大一点功率的。有些微波炉原本就省略了高压保险的

网友:
完全能用,可以放心用。

网友:
放心能用,没问题

网友:
能用,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再小点还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多小时了,撸主还在不?

有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