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宙CC表电路分析 IoT Power - CC

楼主(2025-01-26):
合宙CC表电流采样与电压跟随电路分析
本文对合宙CC表右下角的电流采样与电压跟随电路进行了初步分析,旨在分享技术细节与学习心得。如有疏漏或错误,欢迎在评论区指正。
声明:本文内容仅供学习交流,无任何商业用途,请勿用于盈利或出售。
修订历史:
2025/1/26 20:30:
1. 修复原理图1kR采样电阻标注错误,实际上为100R,感谢数码之家网友 ”kkstun

电路设计亮点
  • 多档位采样电阻设计
    • 采用0.01Ω、1Ω、100Ω三档采样电阻,通过单片机控制NMOS管将采样电阻短路至输出端,实现灵活的档位切换。
    • 这种设计能够在不同电流范围内实现高精度采样,兼顾小电流与大电流的测量需求。

问题探讨与疑问
作为一名软件开发者,我在硬件电路设计方面有一些疑问,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 采样电阻对电流测量的影响(已修改)
    • 在仿真中,使用6.6kΩ作为500μA的假负载时,实测CC表电流仅为492μA。
    • 分析认为,此时两个MOS管处于非导通状态,采样电阻总值为101.01Ω(0.01Ω + 1Ω + 100Ω),实际由100Ω电阻主导采样。
    • 这是否会导致测量误差,使得测试时电流偏小,而实际运行时电流偏大?进而可能误导用户认为待测设备功耗较低,而实际运行时功耗较高。
    • 疑问:CC表是否在软件层面对此类误差进行了校正?
  • NMOS管在上管驱动中的应用(已修改):

    • NMOS管用于将采样电阻的Vin+与Vout+短接,以实现档位切换。
    • 疑问:NMOS管通常用于低侧驱动,此处为何能够用于上管驱动?是否有特殊的电路设计或驱动逻辑?
    • 2025/1/26 20:30,数码之家网友”kkstun“回复:NMOS实际处于低侧;正在复核:不太理解,nmos还是在负载之上,为什么被称为低侧而不是高侧,我是否有遗漏的地方
    • 2025/1/26 20:50:突然明白为什么,结合下面的”4. 参考地与Vout+网络的连接“,可以知道控制这个NMOS的MCU参考地其实就是VOUT+(来自VIN+),当这个MCU输出高电平时,电压能满足这个Vgs>Vth!不确定是不是就因为这样
    • 2025/1/27 14:55:确定这个位置的nmos之所以能驱动是因为基于上面一点的电压差;合宙CC表的DCDC通过额外的电感隔离输出gnd基于Vout+的3.3V电压,因此有一个压差
  • 运放电路设计选择:

    • 采用同向比例放大电路对采样电压进行放大。
    • 疑问:为何未使用差分放大电路?是否因为RS8554XQ精密运放不适合差分放大应用,还是出于其他设计考虑?
  • 参考地与Vout+网络的连接(已修改):

    • 观察到CC表下半部分的参考地(GND)与Vout+网络直接相连。
    • 疑问:这种设计是否基于特定的电路布局或信号处理需求?是否存在潜在的信号干扰或噪声问题?
    • 2025/1/26 20:50:详见上面的(2. NMOS管在上管驱动中的应用)
    • 2025/1/27 14:55:已确定上一点的猜想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解与经验,共同探讨技术细节!

网友A:
楼主有个地方搞错了。是0.01Ω、1Ω、100Ω。

网友A:
另外这个电流表的nmos管就是放在低侧,我测过。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地方搞错了。是0.01Ω、1Ω、100Ω。

感谢提醒,我复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地方搞错了。是0.01Ω、1Ω、100Ω。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看漏了,现在修正为100R,6.6kR模拟负载测试中带来的影响只有8u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电流表的nmos管就是放在低侧,我测过。

突然明白为什么,结合上面提出问题的”4. 参考地与Vout+网络的连接“,可以发现控制这个NMOS的MCU参考地其实就是VOUT+(来自VIN+),当这个MCU输出高电平时,电压能满足这个Vgs>Vth!是因为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电流表的nmos管就是放在低侧,我测过。

还是没看懂为什么这个nmos会在低侧,它看起来仍然在负载之上,请指教

网友:
50多好像,我也买了一块,屏幕很不错,后来又买了维简,这个长期在抽屉里睡大觉。

楼主:
原帖原理图更新,修复了一些错误

楼主:
传输错误了,以这个为准

网友:
n-mos D-S反了。楼主一分析,原理比较简单了:过大电流,Q1导通。输入经过U1输出到负载。只需采样RS1即可。如果采样结果较低,无法分辨。断开Q1,导通Q2,采样RS1 RS2 。负载电流极低,断开Q1 Q2 。采样RS1  RS2 RS3。反之,电流递增,导通Q2 或者直接导通Q1.即可。

网友:
有没有c5的分析图

网友:
控制这个NMOS的MCU参考地其实就是VOUT+

网友(2025-04-02):
合宙CC电流表电路解析:快充协议与隔离设计详解

这个视频可以参考一下,我也正在学习中,我就有点纳闷25V的电压他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nmos是可以驱动,我测试的时候发现stm32的供电电压永远比Vout要高,由此可以推出采样部分的参考地是以Vout为参考,以某种方式升压给stm32供电,可能是电荷泵,这时候的nmos的低测就是vout,驱动nmos的io电平是vout加上升压泵电压,是能够完全导通的。

网友:
正好想研究一下

网友:
比较高端,看不懂的飘过

网友:
没看懂那个数字隔离芯片 3721 的作用,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