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用导航的GPS天线为何寿命短?深深的迷茫!(有记录)

楼主(2025-01-26):
23年开始,17年买的车(轿车)后装的九音导航有时候定位会没有信号,重启无效也可能有效。平时都是切换手机,但是太麻烦。

故障现象,无法定位,高德地图显示,只有1-3个卫星,信号几乎没有。
GPS天线安装位置:右侧中控台上方。

于是24年开始尝试更换GPS天线,由于不想拆车子的面板,于是购买有源GPS天线,剪断信号线进行连接。运维思想:为了方便下次更换,购买带线的SMA母头,用打火机+焊锡丝进行加固。

24年7月,购买SMA接头、单频GPS天线,更换成功。信号饱满,试了几次,稳定。
2024年10月,无信号情况再次出现。

24年11月,购买双频GPS天线,直接扭上接头(因为之前做了接头所以可以直接换),显示没信号。
我满脸懵逼,难道是接头坏了?没理由吧。

算了,剪掉之前装的接头,剪掉GPS天线的接头,直接连接,然后用打火机+焊锡丝加固。测试通过,信号饱满。

2025年1月,无信号情况再次出现。
一脸懵逼。

各位兄弟能否帮忙解答一下,我的更换方法是否正确,如果正确,怀疑是天线的质量问题。
但如果是天线的质量问题,那更换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天线后,怎么又这么快坏了……
但如果不是天线问题,或者说每个天线都是好的,没有坏,是导航本身的问题,为何又能刚刚好在更换后恢复正常且能用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思考方向,难道是GPS天线怕热,放中控台平时暴晒晒坏了?也不可能吧,没听说过电子产品被晒坏的,开车的时候都有空调,关机的时候不可能晒坏吧。

深深的迷茫啊!!!

附:有源GPS天线购买记录

补充内容 (2025-1-27 17:08):
补充接线方法。

信号线中心是一根铜丝,中间绝缘材料,外一圈细铜丝,忘记有没有屏蔽锡纸,我是铜丝对接焊锡,细铜丝拧成一股接了焊锡(打火机)

补充内容 (2025-1-27 17:12):
总结一下评论区大佬已经给的建议
1.避免暴晒
2.避免使用兼容多种电压的天线
3.车机接头可能松动
4.小品牌质量差虚焊

网友:
实物呢?

打火机+焊锡的操作牛,就是不知道可靠性咋样...

网友:
有可能是热坏的。这个天线是需要通电运行的,接口有输出电压忘了多少伏了,电子元件多少都怕热的。

网友:
习惯了手机导航

网友:
没遇到过坏天线的车,下次借个电烙铁焊接一下天线,要是再坏了,就是车机有问题
后装的导航?那就是车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网友:
重新焊接一次试试先排除是不是焊接问题,电烙铁也便宜买一把还是很有用处的。

网友:
不排除连接线问题,楼主可以试试换一根

网友:
有怀疑过车机的接口有问题吗?
动动就动动  连上了

网友:
震坏了?
数字补丁

网友:
gps天线技术非常成熟了,坏的概率极低……你要考虑是导航本身的问题。

网友:
打火机焊锡丝你是认真的吗?,那玩意有屁用啊,可以和那种洗衣机清洗剂一类的智商税产品

网友:
没见过坏这个的

网友:
这东西也能经常坏???呃。。。

网友:
这东西也能坏?

网友:
天线也会坏吗?第一次见,可能我见的少

网友:
汽车天线一般装在尾门上方靠中间位置,不与车壳相连,一般外置,是为了防止(铁)车壳隔绝信号,看你后装的安装在驾驶室内,内有信号问题也有可能得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温度太高影响寿命加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
天线不就是一根线吗?除非是其他坏。

网友:
日晒冷冻有可能导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