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1996年池上全数字化标清旗舰广播摄像机HK-388PW拆解展示

楼主(2025-01-26):
历时多年拆解近百台影像广电设备~从真空摄像管到CMOS传感器,从家庭DV到广播级摄像机。聚焦光电转换技术与电路新老迭代,逆向工程修复故障,还原老设备功能;亦沉迷CRT光栅扫描的模拟美学,记录硬件演进背后的工程逻辑~欢迎查看历史帖子,分享评论。

新年第一帖,给大家拆解一台池上ikegami生产的标清EFP电子现场制作用旗舰级广播摄像机HK-388PW,池上品牌之前曾经讲解过,本次拆解就聚焦于内部电路之美好了~全数字化电路我不是专家,权当记录拆解的过程了,欢迎大家发表各自看法~

目录:
1、背景介绍
2、外观展示
3、拆解展示

==========
1、背景介绍
==========

广播型摄像机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整体转向数字化发展,起初是摄像机控制信号的数字化,这部分原本就是数字信号,顺理成章;紧接着是视频处理过程的数字化,模拟时代的一大堆难以调试的电位器很快被A-D(模拟-数字)转换后专门的处理芯片替代;最后是视频记录格式的数字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模拟带-数字带-无带化进程。

池上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也遵循了上面的规律,在1996年,生产出HK-388/388P,定位旗舰型演播厅用全数字化广播级摄像机,388是Hardbody大型摄像机,搭配Box Len箱式镜头,388P为手持型肩抗紧凑型摄像机,两者的CCD性能和内部核心电路相同,外设有所区别。HK-388/388P搭载三枚2/3英寸52万像素的FIT-CCD(W型号使用的是16:9/4:3可切换CCD 64万像素),12Bit的A-D采样转换器,为了处理信号电路,池上自行研发的数字ASIC(专用集成电路芯片),一会我们可以看到。另外EFP的定位,该机型基本上脱离了VTR录像机的组合使用,大多为Triax同轴或Fiber电光缆模组,将视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传输。

HK-388型号存量很多,我国也有不少电视台引进,现在还能查到很多期刊杂志关于HK-388的应用文章,算是一代名机了

上面两张图可以看出388和388P的区别,总体而言388P的搭配更加灵活,毕竟体积小巧,扛起来就走

关于参数的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看

==========
2、外观展示
==========

我手上这台机器已经报废,无法使用,拿来拆解是最为合适的

池上标志

看起来是久经沙场的样子

验明正身,是宽屏机器

尾部两侧的控制区,开关+指示灯与MIC麦克风输入接口

机身前脚有控制Box,操作切换小盒子,可供调试摄像机

前面板下方也有操作按钮

尾部,菊花可看出采用Triax三轴电缆传输,另外尾巴上的操作面板大多是音频和对讲机的调节

各种音频接口

==========
3、拆解展示
==========

拆解非常容易,盖子也很好打开,内部满满当当的感觉非常酷!

镁铝合金盖子,四周防水圈,内部是固定电路的橡胶片,贴着电路板名称

这个角度看,是不是更帅了

整台机器分为摄像部分和同轴后背部分,摄像部分负责拍摄+信号处理编码,同轴部分负责信号传输处理与对讲机功能,各司其职

因为是演播厅用的机型,机器自带两组滤光片,一组专门负责ND中灰度滤镜(减光滤镜)另外一组是色温滤镜+特效滤镜(比如N芒星或柔光)并且采用减速电机自动电控滤镜旋转

摄像部分一共有五片电路板

A PROC 1信号处理电路1

电路细节,RGB三路信号

A PROC 2信号处理电路2

电路细节,很多奇怪的电容

PULSE脉冲信号板,负责产生CCD工作频率的脉冲,以及编码同步脉冲信号……

上面有一个叠层电路,以及KSS温度补偿晶振,作为基准源,上面的IC也不少,密密麻麻

HEAD MPU,这部分可以说是摄像部的大脑,处理电路和CPU都在这里,上面还有保存用的记忆电池,以及固件ROM

最后一片是电源板

做工很好

以上就是摄像部分的五张PCB~大家看得过瘾吗,没看过瘾的话不要紧,后面还有一堆hhhh

接下来拆CCD部分

双层滤光片模组拆下来了,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细节

两枚空心杯减速电机负责驱动两片超薄滤光片组合

拆完的样子

另一侧的盖板也拆下来了

小日子还挺仔细,质检后签盖人名章

摄像部分的信号处理主板,上面有池上自研ASIC

应该就是这两块其中一块了

看起来像固件存储,上面有奇怪的搭桥元件

另外一侧,IC也很密集

细节

CCD部分一会留着拆

悄悄看一眼

继续拆解同轴后背部分,这一组电路共10片(包含中间的滤波器)

CMP VIDEO板子

细节

CMP MOD板子

RET-DEMOD

Q-TV DEMOD板子

两张长得差不多

TA MODEM板

AUDIO MOD板

一些细节

AUDIO DEMOD板

INCOM AMP板

信号处理一共8张PCB

电源板

中间还有一个滤波器

继续拆解CCD模组

红外截止滤镜老化开胶了

CCD光学棱镜

部分CCD驱动电路

CCD连接软排线

这里是旋转滤镜的电机控制板,红色横条是电控控制开关

3CCD模块,外面还有散热器

仔细看看,CCD竟然还是可拔下来的,这是为啥呢?

哦,原来是贴着一个半导体 制冷片(帕贴尔片)降低CCD的温度,来降低暗电流,天文CCD大多也需要制冷来降低杂波

棱镜,红黑线缆是制冷片的供电线

准备拆解!

用了一番手段,将CCD干下来了

FIT-CCD帧行间CCD,特点是成像部分和存储部分各占50%的面积,成本比较高,好处是不容易漏光,拖影少,成像质量高

CCD棱镜

半导体 制冷片拆开是这样的,里面一个一个小颗粒,通电后将热量搬运,一端冷一端热,因此需要散热片

和老式FIT-CCD作比较,体积明显缩小很多~

~THE END~

补充内容 (2025-2-5 10:43):
已更新照片~见一楼~

楼主:
引用 楼主:
祝大家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巳巳如意
预防性占楼原因见下行
预防性占楼,曾经丢了一些照片,如果找 ...

找到了另外一些拆解照片,和大家分享~

388使用同轴电缆与后台BS(BaseStation)基站连接,基站给摄像机传输信号和电源,使用交流电,这个模块是388机身内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的电源模块

信号传输是耦合在交流电里面的(载波传输?),这个模组可将将电源盒信号分隔开

后面信号传输的所有板子,可以组装金属笼子,单独摆放出来

可折叠的三同轴接口

接口细节拆解

尾部音频操作面板

大型寻像器的固定底座

尾部扩展接口以及对讲接口

继续拆解机身框架

底座部分

固定线缆的锁定装置

尾部电气盒子

信号传输后背的框架,已经拆解干净了

前部分框架结构,以及前后模块传输接口

机头摄像部分的主板

框架拆解

核心CCD模组部分,在上面帖子已经拆解干净

机头底座部分

前脚两侧和前端的控制面板,制作的都挺精细

一片小电路

部分支架细节

最后,机器的铭牌,留念~

楼主:
祝大家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巳巳如意
预防性占楼原因见下行
预防性占楼,曾经丢了一些照片,如果找到的话就放在这楼

网友:
快30年了,厉害。

网友:
CCD还是用的CANON的

网友:
这做工太厉害了,不得不佩服以前的电子工程师,人类的脑袋无限开发,希望带领地球人有一天遨游太空去,新年快乐

网友:
前排赶紧坐下,先收藏了。

网友:
科技真发达啊

网友:
太精密,不敢动这东西。

网友:
鬼子的电子产品值得我等大中华好好的学习,就拿单反来讲,胶卷时代,大中华除出了海鸥DF-1;珠江,等外,后续再没出过纯国产化的产品,到鬼子除尼康,佳能,美能达三大主流外,别的产品也有好多,到了数码时代,大中华干脆啥都没有见,市场都给鬼子占领了,同志们,还得努力追赶

网友:
这个比较经典

网友:
虽然普通商用摄像机看着也精密、复杂,但广播级数字摄像机又更上了好几层楼

网友:
技术发展真是太快了,许多功能现在都交给了软件处理,构造就能越来越简化,慢慢大众化产品和专业级产品的界限也就越来越模糊了。

网友:
池上是专门做讯道机吗?

网友:
感叹人家上世纪90年代的电子技术如此的先进!

网友:
那个年代的工艺值得学习

网友:
池上品牌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当年可望不可及的高档货

网友:
现在的手机效果估计也比这个弓虽了

网友:
我次奥小鬼子的小姨子,真TM复杂。要是坏了,拆开都不一定能装回去。

网友:
90年代国内能做啥东西啊?  彩色电视机可以自主研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