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电饭煲MB-FS5018D,按键有反应但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5-01-26):
过年回来总是没闲着,家里的电器总有坏的,这下轮到电饭煲了,故障是按键有反应但不加热,听不到继电器滴答声,最后折腾了差不多一晚上才修好。

貌似是2017年买的

型号参数

卸下三颗螺丝和煲盖转轴处的挡板,提手往下放就能拆开,然后底壳就能拆开了。

一看电源板就看到两颗发财小电容了,如无意外换掉它就能修复。

其中一颗电容一只引脚都被电解液腐蚀断了。

只找到两颗2.2μ和一颗47μ的,原机4.7μ*2组成CLC滤波,于是考虑用红色2.2μ CBB电容代替。

这CBB电容我捡了几百个,以前发过帖,这次总算利用上了,2并代替4.7μ电解,反正内部空间能装得下

用导线加长放在这个位置很合适

由于高温没有选用电工胶布,用铁氟龙脚带包扎,用不锈钢丝穿耐高温套管做固定。

这样固定不错,准备试机,如无意外的话。。。就真的有意外了,通电还是没继电器滴答声。

拆下继电器一量,线圈阻值无穷大。。。

找出以前收集的一堆继电器,有个个头大的松乐还真合适,剪掉一个常闭引脚插上刚刚好。

通电看看,原机标860W实测900多,大概是电压高的原因。

折腾一晚上,今天终于可以煮饭了。。。

网友:
有能力修复真是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A:
用cbb电容代替电解电容的还真不多见,学习了。

网友:
更换的电容脚这么短是拆机的吧!

网友B:
用CBB电容代替电解电容?
能正常工作?

网友:
焊油是正宗金鸡牌的吗?看外壳应该有十几年历史了?

网友:
你换质量好点的上去,比如黑金刚的,红宝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cbb电容代替电解电容的还真不多见,学习了。

CBB不可以代替电解吗?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CBB电容代替电解电容?
能正常工作?

容量相当也不行吗?不懂,不知道能否学习一下

网友:
用CBB电容也可以代替电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BB不可以代替电解吗?不懂

用的少,以前就没见代用过,而且体积较大,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量相当也不行吗?不懂,不知道能否学习一下

CBB一般工作在交流电路中,而电解电容工作在直流电路中,它们的工作环境完全不一样。

网友:
如无意外的话……,就有意外了,哈哈

网友:
这样更好用啊

网友:
表子开关加分

网友:
无极性电容代替电解电容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第一眼就看到两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
都太复杂了,还是以前的纯机械的好。

网友:
类似电饭煲我有一个,但是容积小些,今后若维修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