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联双USB车载充电器CD130拆解及故障解决

楼主(2025-01-26):
在折腾上个贴子的汽车便携导航过程中,因误接错12V供电正负极将配套的一个绿联双USB车载充电器给烧坏,不能正常使用了。
本着一探究竟,将此物先给拆了。拆的过程也比较简单,先将底部正极触点拧下,再按住两侧负极触片往里压,同时找工具顶住充电主板往外推,稍微用点功夫即可将顶部的盖板顶开,顺势取出充电器板子。

为了解决故障,网上一顿搜索,很多人的经验告诉是保险坏了。板子上正极往下有一个F1元件,经查就是保险,尝试用一根导线连接,居然亮灯了,故障解决,开心。

装回去

网友:
这外壳设计好呀 方便拆板子

网友:
我有两个公牛双USB的

网友:
看着这个绿联的做工还可以嘛

网友A:
建议还是要找一个保险电阻换上,直接短接下次接错了就没有保护。

网友:
绿联的做工超来越有所长进

网友:
绿联的这个外壳铝合金还行,有时候啊,他外壳塑料,夏天车内高温,过两年直接碎了

网友:
建议找一个同型号保险换上,不行找个10Ω以下是电阻也比直接短接强。

网友:
这正负极这么明显应该接不错吧

网友:
这个做工还算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做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要找一个保险电阻换上,直接短接下次接错了就没有保护。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看来这保险设计得很成功啊

网友:
看起来中规中矩,比山寨的好得多。

网友:
里面拆出来不错

网友:
只看清楚图一,后面感觉像带了老花眼一样
电源正负极接反必烧F1

网友:
焊点饱满

做工精湛
国货精品

网友:
不支持快充 没意思

网友:
五福易安 不能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