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908S/80W电烙铁

楼主(2025-01-26):
新买的908S电烙铁,其实就是936电烙铁,只是外观不一样,大一些。这是80W的,加热速度快,可显示调温。不敢用最高350,烙铁头会烧红。加热管是可拔下来更换的。新买就拆开看看咋样,后面自己换了硅胶软线,手感不错。

网友:
这是控温烙铁

网友A:
最高450吧?350烙铁头不会发红啊,无铅焊锡都得这个温度以上才好用

网友:
这玩意只是比以前那种外热12快的 多了个调功率  对就是调功率  因为没有测温

所以 当散热和加热功率达到一定的时候 温度不再升高   变相实现调温   而且同一个刻度 根据环境温度不一样  最终温度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450吧?350烙铁头不会发红啊,无铅焊锡都得这个温度以上才好用

是的,最高450,默认开机是350.没安烙铁头,看见加热管头部直接烧的发红。

网友:
看着不错,还是数显的。

网友:
这做工可以

网友:
关键是 多少钱买的

网友:
350度不太可能把烙铁头烧红,只可能把加热芯烧红,也许它根本控不住温度,一直烧到最高。

网友:
这类电烙铁很多,数显温度很方便,用着也不错。

网友:
应该只是调功率的,就是你设置到 450 度可能 10 秒加热到最温度,设置到 350 度 15 秒加热到最高温度的区别,显示的温度只能当个旋钮刻度盘,当然和环境温度维持持平,功率不够升不上去的时候就相当于调整温度了,当焊接大面积散热地方时,不调整的话,不能全功率运行,要靠烙铁的热容量。

上面提到数字,时间只是为了表达比喻

网友:
数显太高大上了,羡慕了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能不能与白菜白光性价比一下。

网友:
控制板做工还不错

网友:
整体不错  多少钱

网友:
看这个烙铁芯我盲猜是PTC的

网友:
还真看不出是不是闭环控温

网友:
90W的电烙铁基本上能够满足电路板级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