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两个老人广告机,一个改usb接口,另一个失败求颗粒USB信号脚。

楼主(2025-01-26):
杰理方案,16Mflash,支持usb,但是脚定义混乱,飞了4根线,可以连接电脑更换MP3。

芯片无丝印,在可能是usb信号的脚飞线,连接电脑失败。
用新、老读卡器,TF卡屏蔽1号脚,spi模式读卡失败。
插入正常1G,TF卡无法播放。
求,哪两脚是正确的USB信号线?

网友:
这些听个响的浪费时间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这玩意用的还是小孩子玩具那种垃圾喇叭   SPI的你还想读写?  就算是用了   tf卡槽 为了避免被挪用  现在都是只是用的这种卡槽 并不是标准的tf卡

网友:
现在这东西都是过剩产品。没必要折腾。

网友:
里面没有卡吗?有些里面还有u盘

网友:
里面线好少

网友:
普通款能改下继续用,加密定制就算了。

网友:
研究一下打发时间挺好的

网友:
第二张图里的电池仓感觉还不错,可以diy用用。

网友:
也拆过两个,没什么用

网友:
JL的芯片没文档。

网友:
这塑料喇叭太差了吧

网友:
资料有可能是烧写的

网友:
这种都是电子垃圾级别,连玩具都算不上

网友:
纯粹就是听个响

网友:
这个储存厉害

网友:
现在做得越来越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