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因为一个电池设计间隔十年回到论坛

楼主(2025-01-26):
先bb两句另一个号找不到了,间隔了十年都忘记了,也导致找到了现在这个号还是个新手,这十年发生很多难言启齿。

回到正题最近准备设计一款松下7420的电池盒,有网友在模型网站已经下载发给我,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也3d打印出来看了一下除了设计风格和理念和我不一样电池并没什么问题,然而我并没有这个钻。网友给我发了一个打印好组装的图片 我一看我的天居然是这样太差了。
论坛有很多大佬玩电动工具我想知道7420这款电钻的电池需要设计成21700版本的吗?电池接触片和电池链接那么多触点都需要连接点什么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A:
用搜索引擎搜老站以前发过的帖子,比如“拆机 site:bbs.mydigit.cn",找到ID就好办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搜索引擎搜老站以前发过的帖子,比如“拆机 site:bbs.mydigit.cn",找到ID就好办了...

这个是个好办法

网友B:
电池吗 看工况了,工作量大有需求就需要大容量。我前段时间刚X宝找人给把2颗这电池做了扩容,原厂1.5Ah扩到索尼vtc6 3.0Ah。价格不便宜 一块120块。这电池原装有锁。

网友C:
您都要设计7420的电池盒了,接插口定义都没有搞清楚嘛?
多大的工作量使用对应的电池容量,当然容量大重量也会跟上来,这个没什么可探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吗 看工况了,工作量大有需求就需要大容量。我前段时间刚X宝找人给把2颗这电池做了扩容,原厂1.5Ah扩到 ...

价格确实是高点我准备设计个21700电池的 也就是增大了容量 毕竟21700电池最大的容量能达到58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都要设计7420的电池盒了,接插口定义都没有搞清楚嘛?
多大的工作量使用对应的电池容量,当然容量大重量 ...

研究使用2节21700 容量一般5000最大5800 体积也不会大太多 当然肯定是比原装要大点   之前也看见过其他网友设计的  我只是觉得我还能设计的在完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吗 看工况了,工作量大有需求就需要大容量。我前段时间刚X宝找人给把2颗这电池做了扩容,原厂1.5Ah扩到 ...

其实真的涉及到换电池的话关于锁电池最很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了 差不多有点动手能力朋友都可以做到不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