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硬盘容量丢失了如何恢复?

楼主(2025-01-26):
我的一个2t机械移动硬盘里面装了1.1t的东西,还剩0.8t,使用中由于接触不良导致内容不能显示,重新格式化以后,硬盘只显示0.8t大小,装过的1.1t容量丢失了,请问大家如何恢复成出来?

网友:
你给大家看个外观有啥用?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碎片整理一下看看  是不是多了很多隐藏文件  根据文件大小 把后缀改回来看看能不能用

实在不行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 试试  只能在xp下用 win7X64会报错 x32没试过

网友:
分区软件里看看,是不是分区表有问题了。

网友A:
不会是固件出了问题了吧?你用的什么格式化软件?

网友:
DiskGenius修复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固件出了问题了吧?你用的什么格式化软件?

谢谢,我电脑是用的很老的xp系统,用它自带的快速格式化的,没有格式化之前容量显示0,而且盘符的名字都变掉了。本来什么都好的,今天更换点资料的时候,那些硬件的东西可能有过接触不良,听到硬盘疙瘩疙瘩跳过几下,就变成这样了,估计没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固件出了问题了吧?你用的什么格式化软件?

手头有个西数的紫盘固件出问题了,找不到解决方法,坛友能给个思路?

网友C:
恢复硬盘分区表,就好像没了门牌就找不到你家一样。用DiskGenius 试试。

网友:
DiskGenius看看  是不是误删了或者感染病毒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硬盘分区表,就好像没了门牌就找不到你家一样。用DiskGenius 试试。 ...

这个2t的硬盘我没有分区,就直接是一个大硬盘装东西的

网友:
低格一下能够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个西数的紫盘固件出问题了,找不到解决方法,坛友能给个思路? ...

大多数时候,都是修不如买新,我很早之前就问过职业修硬盘的人,
它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硬盘主要是数据值钱,一旦你买回家,它的硬件就不值钱了。

楼主:
新年好,谢谢大家,我自己搞定了,因为电脑方面比较小白,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被隐藏起来了,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见到有未指派的,然后删除分区<我记得没有分过区,可能他现在有隐藏的了就认为有分区的>,删除分区后再重新合并成一个区就ok了,现在容量显示1.81T就是正常,搞定了,硬盘是没坏。

另外顺便告诉下大家,最近凤凰卫视什么一直提到的中国软件deepseek在美国引起了惊慌,令他们的ChatGPT不再香了,英伟达股价当天暴跌17%创历史记录,然后这几天又遭受美国黑客攻击什么的,我们这边以华为为首的奋起还击还给他们植入大悲咒和杀伤性不强但侮辱性很强的文字,然后我好奇到底是什么软件,最近也下了个试试看,结果感觉人性化了,他知道你潜在的问的是什么,他能够揣摩出你的想法和小心思。当然,我后来又问了他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彻底治理食物食品添加剂的问题时,他和我来了句他没法回答,但恰恰是这种让人感觉他感觉能力差,就反而越是能证明他太厉害了,因为老百姓懂得都懂,这就好像我在为难问他上帝能不能搬起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这样的问题了。感慨一下中国的黑科技而已,什么东西一旦突破就变成白菜价,哈哈。

网友(2025-08-27):
原来是隐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