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350量产错误ISP Compare Fail

楼主(2025-01-27):
大家好,新人一枚,请教慧荣SM3350+闪迪的UFS(型号如图2)颗粒量产失败,错误代码05,有没有哪位大佬帮忙看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

(折磨了几天,已经快要放弃了)

网友A:
3350没有用过。这介提示应该是固件不对。重新找个工具试试?

网友:
3350的固件不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50没有用过。这介提示应该是固件不对。重新找个工具试试?

这个我换了四个版本,全都是这个错误,卖家给过我一个18版本的也一样

楼主:
闪迪的颗粒还有专用的固件么?

楼主:
我用了淘宝卖家给的版本也一样是这个错误

网友B:
3350固件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50固件少

所以我应该换个颗粒?

网友C:
你没有弄对,好好学习一下,再弄。没有过保,就找商家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弄对,好好学习一下,再弄。没有过保,就找商家帮忙。

商家也支了几个招也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url60.ctfile.com/d/32792260-61650673-dea0b2?p=6728

我试一下你链接里面的版本看看

网友:
这个主控没接触过,围观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弄对,好好学习一下,再弄。没有过保,就找商家帮忙。

好了已经解决了,是八角的ROM芯片虚焊了,稍微加焊了一下,问题解决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支招,目前问题已经自行解决了,是存放ROM的那个八角芯片虚焊导致的无法写入固件

网友(2025-03-05):
冒下泡泡,恭喜帖主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E:
不知3350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3350性能如何?

如图吧,对我来说算是比较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