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津三洋半自动洗衣机脱水桶怎么拆

楼主(2025-01-27):
洗衣机脱水皮碗破了,想更换。但是于脱水桶连接的法兰不知道怎么拆。请大家帮忙,不要认为拆下那二个螺丝,就能把脱水桶与法兰分开,我已经检查了,这二个螺丝是固定下面的脱水电机轴的。难道是丝口旋上去的?又拧不动b

网友:
俩个螺拴拆下来

网友A:
螺丝有可能在桶里,发个桶里的照片看看

网友B:
抠出桶内底下的塑料盖板,下面有个螺母,拆下螺母就能从上面抽出轴,不过年头多了肯定不容易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抠出桶内底下的塑料盖板,下面有个螺母,拆下螺母就能从上面抽出轴,不过年头多了肯定不容易抽出来。 ...

确实有个螺丝,拧下来后。抽不动。估计年数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有可能在桶里,发个桶里的照片看看

是在桶里,有个螺母。也可以拧下来。但轴抽不动。估计时间长了。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再仔细观察,会找到切入点。

网友:
抽不出来就上个拉马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桶里,有个螺母。也可以拧下来。但轴抽不动。估计时间长了。这个思路不错。 ...

直立起来浇油,渗进去就能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