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4线内阻仪测量方法疑问

楼主(2025-01-27):
准备搞个TS457,制作线材时遇到这个问题,大部分使用的开尔文夹子或者电池测试底座,效果如图

不过学习了4线内阻仪原理,觉得这种接线方法有个问题

这是4线内阻仪原理,V是电压测量回路,I是电流加量回路
按图1的开尔文接法,实际电路图变为这样

一般情况下接触电阻通常为1-5mΩ,这样测试不就把开尔文夹子的接触电阻算到测量内阻里去了吗?
按原理图只有这种解接法才能避免探针接触电阻的影响

那是否认为,凡是2点接触的内阻测试,存在正向误差范围有2-10mΩ ?如果应用在电池内阻测量,这个误差已经完全不能用了

网友:
夹子本体是塑料的,两条线看视接在一起其实是分开的,只有夹头哪里有接触,测试时夹头是分开夹住电池的,变相的就把两条线分开了,就达到你最后那张图的效果了

网友:
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四线测量,主要是充分排除了较大的测量电流在线阻和接触电阻上产生的电压降对测量电压的影响。电压测量的精度,要充分考虑电压表的内阻(这个值一般至少是上百KΩ至MΩ级),相对mΩ级的线阻和接触电阻,后者对电压测量产生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所以在四线测量中,电压表测量的是精准的电池两端电压。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难吧,接触电阻总是存在的,除非用补偿?

网友A:
测量的阻值肯定是大于或等于实际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阻值肯定是大于或等于实际的阻值

不应该啊,都专业设备了

网友:
这个要求太细致

网友:
看了你的帖我拿我的来试试同一块电池,果然有误差。测量那些小于2m的内阻相当拉胯了。

网友:
不会吧,那不是两线吗

网友:
你图2到图3的电路简化不对吧。
开尔文夹或4线探头的电压/电流端在测试的时候是不(直接)接触的,两者都是直接与被测电阻接触。
因为是恒流源,电流回路的接触电阻不影响测试电流。而电压回路的接触电阻对测量影响可忽略

网友:
不是也能校零吗?

网友B:
开尔文夹子怎么测内阻,没见过用夹子测柱体电池的

网友C:
有点没看明白,4线测试就应该4个点接触,怎么会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尔文夹子怎么测内阻,没见过用夹子测柱体电池的

夹个绝缘片,把夹子的两瓣分开就行了呀

网友:
你是不是对这个开尔文夹子的用法有误解?它要夹住被测端的,在不能夹住的情况下,用手捏开夹子接触导体端,而不是直接去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没看明白,4线测试就应该4个点接触,怎么会两个点?

他把开尔文夹和鳄鱼夹弄混了,不知道前者两片铜片是互相绝缘的。

网友D:
请楼主注意开尔文夹的构造(如附图),两根线独立地接到夹头的两端,不像鳄鱼夹在铰中间是相连的,所以张开夹子夹住被测量体的导线时,两线分别从导线直径的两边接入被测体,完全杜绝了接触电阻的影响。如果有人测量有差异,只是测量的方法有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注意开尔文夹的构造(如附图),两根线独立地接到夹头的两端,不像鳄鱼夹在铰中间是相连的,所以张开 ...

原来如此,那电池测试架看上去是2个顶针,难道顶针内部有奥秘?

网友:
一般夹子是金属轴,两半会导通,但开尔文夹中间轴是不导电的塑料,所以两片分离时并不会导通。测试时两片必须分开,各自与待测物接触。

电池测试架的每个顶针组是由中心针与环状导体两部分组成,二者不导通,分别接上电池,一样是四线式测量。

或像下面那样,轴虽是金属,但与夹片不相通

网友:
我的夹子内部,夹住物体测量,电池一般用测试架。用夹子测电池,都是中间夹段牙签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