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解绑不了,真的不能解绑吗?

楼主(2025-01-27):
这个录像机是别人送的,估计他解绑不了才送的,拿到固件也已经是最新固件了,解绑失败,重置恢复出厂过,网络没问题,主板电容也没鼓包,问过公众号客服 也没用,当时我还问客服降级固件包,降级试试,回复说没用没意义,客服让我找卖家, 发过售后 售后说35一台(当时发了2块主板外壳没发,另外一台7808NB-K2)给了70,过来几天回电话说解绑不了,退回来了,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第一次遇见4.0固件解绑不了的,这种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监控类只能官方后台修改数据才有权限解绑

网友:
估计有手机监控啥的所以解不了吧,类似手机锁账号

网友:
如果官方解不了,有可能项目定制,,二手监控设备不联网看着玩还行,联网一定保证隐私安全性,有的品牌有的设备,出场就是多平台的

网友:
这本来就是防盗功能,只有本人才可以解。

网友:
不上网    当离线设备使用吧

网友:
客服都解绑不了。关注

网友:
当离线设备使用吧

网友A:
行业定制的,找找类似的固件刷刷看,最好是改MAC和SN。

网友:
海康威视录像机吗?

网友:
应该是有什么暗病的吧!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解不了的,换固件试试

网友B:
我在海康技术群里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海康技术群里是这样说的

这个图片怎么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这个是临时版本,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业定制的,找找类似的固件刷刷看,最好是改MAC和SN。

这个不是定制版的,线下通用版本

楼主:
啥意思?我这个固件是最新版本了啊,什么K41  51平台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我这个固件是最新版本了啊,什么K41  51平台什么意思?

我也不懂,技术群里这么说的,这个临时版本弄好了以后还有升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技术群里这么说的,这个临时版本弄好了以后还有升正式版

可否私发下下载链接,你给的图片我用二维码扫识别出的链接下载失效了,可否提供下有效的下载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