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拆一块当年网红的雷克沙32G优盘

楼主(2025-01-27):
拆一块当年网红的雷克沙32G优盘

这个是四五年前论坛推荐的网红U盘,
32G的MLC芯片

雷克沙的32G

拆开来比较小巧,
但是这个U盘缺点是电流较大,
有时候不识别。
所以当年是便宜抛货

主控是3268M
颗粒是有个大S的,应该是闪迪吧。

写的速度不快

读的速度还可以。

哦,大家说这个是镁光的降级颗粒啊

网友:
看上去用料不错,可惜速度成渣

网友:
那么大的雷克沙标志。
当年雷克沙是镁光旗下的,用大S的很正常。连自家宣传片上的U盘都是大S降级片。
现在属于江波龙。

网友:
这是雷克沙啊

网友:
大S是镁光的降级片。

网友:
不错啊,现在好多都是黑胶盘。有时感觉买一个坛友做的盘比淘宝上的也好些

网友:
以前的雷克沙U盘不管高端低端的还可以用用镁光的大S降级片,现在的雷克沙只有高端的P30才用了!

网友:
pfb70是b0kb,妥妥的初代TLC,确实不咋地

网友:
大S是闪迪...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这个盘 没有赶上车

网友A:
雷克沙好多经典款的u盘都是镁光时代的产品,变成江波龙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克沙好多经典款的u盘都是镁光时代的产品,变成江波龙后就不行了

陈年老盘

网友:
AL级颗粒还可以,至少比so good或super speed强
1ce的B0KB,用8ce的3268m干嘛?

网友:
看上去用料不错,

网友:
降级大S芯片

网友B:
看到这句“颗粒是有个大S的,应该是闪迪吧。”
差点一口咖啡喷出来,可能您是位新朋友,对历史不太了解。。。

网友:
江波龙收购之后还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句“颗粒是有个大S的,应该是闪迪吧。”
差点一口咖啡喷出来,可能您是位新朋友,对历史不太了解。。 ...

差点一口茶喷出来。

奇怪的是,LZ知道是论坛推荐的网红U盘,没理由不顺便得知大S是SpecTek呃(因为当时拆F的型号回复太多了)。
同时,论坛当时主推的是64G的C20m。因为之前大家正在抢雷克沙S37(64G,这是最后的MLC余晖了),而
64G的C20M横空杀出,差不多的价格,尾巴配置和做工直接把S37那个塑料比下去了。

难道是LZ上车晚,只赶上C20M的尾巴,64G的挑没了,只剩性价比更低的32G的C20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点一口茶喷出来。

奇怪的是,LZ知道是论坛推荐的网红U盘,没理由不顺便得知大S是SpecTek呃(因为当时拆F ...

以我的经历,所有的车,回头看都是坑。

16G的萤火虫我还有几个,楼主这个塑料32G我也有。
论坛早期的DIYU盘我更是没少买,现在还有半抽屉。
不得不承认,在大容量面前,SLC情怀啥也不是

网友:
好定西  不错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