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电源tpr30-30电压调节故障

楼主(2025-01-27):
电压调节到4V时K1吸合,调节到7.5V时K2吸合K1释放,调节到10V时K1K2吸合,此时在向高调节电压继电器不会动作了,依旧是K1K2吸合,K3不会吸合,单独实验中K3会吸合。电压调节电路中的所有电位器,HA177芯片,324芯片都更换过,V25V26V27,三级管更换过,原因是K2继电器线圈二极管击穿造成V26烧坏。R16R46测量都没问题,电流调节芯片没有换过。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先把三个继电器全部脱离电路(防止误操作短路),然后把变压器主绕组串联起来,抽头空着不接,然后接在整流桥输入端,看看电源电压能不能在正常范围内调整(注意不要加重负载,特别是低压时不要接重负载)如果可以调整到30V,这时可以加重载看看主电源是不是正常。为什么要确定主电源是不是正常呢,是因为你说V28发热严重。如果主电源正常,V27你又换过,那么检查R22是不是断路了,如果R22没问题,那就查567这个运放单元是不是有问题,先把电源电压调整到15V左右,查6脚是不是15V左右,如果是,(如果不是,查R33[24K])、37[30K])边调节电压电位器,边测56脚之间的压差,当5脚>6脚时,7脚应该高电压,否则就是运放单元坏了。

从网上给你找了电压切换参数,你参考吧。

下图,把红圈处脱离电路,按粗蓝线接电路,检查主电源是不是正常。

最后说一点,检查一下J3继电器绕组是不是断路了,顺便检查一下它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根据运放虚短虚断原理,可以得出:

12/R33=V/R37

V=12*R37/R33

根据图中数值,可得J3转换吸合电压是15V

V=12*30/24=15(V)

V(设定电压,这里是J3的转换电压)

12V(辅助稳压电压)R33电阻6脚上臂电阻,R37电阻6脚下臂电阻

也就是说,当输出电压调整到大于15V时,5脚电压应该大于6脚电压,7脚应该输出高平。

网友A:
目前电压最高能调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电压最高能调到多少?

24v,但是v28 2N3055这个3极管会非常热,这个电源K1K2K3继电器就是一个不吸,也能0-12v调节电压就是v28这个3极管过热。

网友:
电压调到最高的时候,调整管输入电压多少?运放324的7脚电压多少? (黑表笔接电源输出负极)

网友:
怀疑你的两个调整管有问题,与电路断开后测一下吧。

网友:
K3应该在输出电压15V左右时吸合
K3不吸合,可能是R37阻值变大造成的,查R37阻值及连接电路。也可能是R33阻值变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但是v28 2N3055这个3极管会非常热,这个电源K1K2K3继电器就是一个不吸,也能0-12v调节电压就是v28这 ...

0-12v调节,v28也过热吗?
如果不过热,就不用管它,解决K3继电器问题后就不会过热了。

网友:
补充:LM324的5脚6脚和7脚外接的元件都要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三个继电器全部脱离电路(防止误操作短路),然后把变压器主绕组串联起来,抽头空着不接,然后接在整 ...

修好了,R37效果不好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了,R37效果不好引起的

祝贺电源修好以后有这种电源出现故障,都可以按我说的思路去处理。先保证主电源没问题,然后再处理其他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加分。
这个电路的电压电流控制芯片型号是HA17741,是日立生产的,与uA741通用。
跟其他厂家相比,日立芯片型号中多出数字 17 ,比如常用的LM324,日立生产的就是HA173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电源修好以后有这种电源出现故障,都可以按我说的思路去处理。先保证主电源没问题,然后再处 ...

都是大家帮忙的结果,这台电源有不少故障,自己排除了两个,首先是电压无法调节,原因是电压调节芯片损坏,更换后,电压可以调节到17V,第二故障是K2不会吸合,因为K2线圈并联的二极管击穿短路造成V26损坏,更换二极管和V26后K2吸合没有问题了,然后就是这个帖子的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三个继电器全部脱离电路(防止误操作短路),然后把变压器主绕组串联起来,抽头空着不接,然后接在整 ...

你这个二进制继电器牛皮,理的很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二进制继电器牛皮,理的很顺

搬运别的大师的,我根据本电路修改了一下.

网友(2025-07-01):
非常详细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运别的大师的,我根据本电路修改了一下.

终于遇见大神了,我的电源也是这种型号一模一样的,可是调整电流最大短路电流才15安,正常可以调到30安最大电流,要从哪个方向入手查故障,带一般的负载,正常工作,电压调整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