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春节快乐,给小舅子安漏保

楼主(2025-01-27):
小舅子家之前维修浴霸开关,发现配电箱居然没有漏保,装修时估计遇到没良心的电工了

自己买个二线德力西63A 2P漏保,准备装在入户总开处,这是最经济的做法

拿在手里老沉了,应该没有铁块配重吧

依稀记得插座是左零右火,线路是左火右零,糊涂的电工啊,线路也用的左零右火

单人带电操作 ,绝对属于违章操作,大家不要效仿

电线入户用的估计有16mm,但是入户空开下端就是4mm,还好是鸽牌一线电缆,空开垃圾,总之用料太省了……走线更是一塌糊涂

安装好发现配电箱是歪的,而调节螺丝已经焊死,主打一个随意
写在最后,16mm的线压线端子不好压紧,压了几次多动几下就松了,如果是大电流工况,比如汽车充电桩,必须使用接线端子,增大接触面积减少发热,如图。
很多汽车充电事故,多是端子发热引起,而端子处理二流电工不一定会给你做漂亮,要知道16mm的线,如果不用端子,线与空开的有效接触面积不到1/3,发热能不严重吗

楼主:
插座左零右火,是考虑大部分插座触电是右手大拇指触碰左侧电极,所以左侧误碰危险高,故国标要求插座采用左零右火
而线路的左火右零,我猜测是右侧线路更容易被误碰,所以就把火线放在左侧

网友:
我本想说,总闸用空开,分路用漏保,然后看到箱子,算了,塞不下

网友:
配工配料,哈哈哈

网友:
家庭地位堪忧啊

网友:
总闸不应该用漏保,继续用空开,分路换成漏保,这要跳闸时候你好排查是哪路线出现问题。
配电箱用窄模块漏保,空间还是够的。

网友A:
总开关一定要用空开呀(万一分路其中任何一路出故障,都跳总漏保,导致全屋停电了),分开关位置不足可以装2P的小漏保

网友:
不容易,一到放假过节类的都回家帮忙维修,不是自家就是别家的

网友:
都是半桶水,8成的电工是瞎搞

网友:
漏保是针对具体某一路漏电使用的!

网友:
入户线16平太牛了,新房子都没有这待遇。要么配3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开关一定要用空开呀(万一分路其中任何一路出故障,都跳总漏保,导致全屋停电了),分开关位置不足可以装 ...

现在的电路是,全屋灯一路不配漏保,其他线路分区配漏保。是说维修电路方便,可以不用关灯检修,灯的一路不直接接触就不用漏保。

网友:
拉闸不就没电了么

网友:
总开和分开都装漏保   毕竟安全

网友:
碰到过几根线需要压同一处,必须用按线端子才能压实吗?当时找不到,都是直接压里,使劲拧的

网友:
总开最好不要装漏保

网友:
卫生间和厨房必须安装漏保

网友:
2P的空开可以不用那么分吧

网友:
入户总开装漏保??某一分路漏电岂不是全户黑灯?!

网友:
8成的电工是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