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晶体管测试仪有问题,8050三极管ce结已经击穿,但是还认为它是好的

楼主(2025-01-27):
今天遇到个问题,相信晶体管测试仪,结果查了半天

8050三极管ce结已经击穿,但是晶体管测试仪还认为它是好的

坑人啊

楼主:
才注意,脚位它判断不对了,原来真的没细看

网友:
我只用来看电容量,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测量半导体还是指针表好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网友:
你不如用老表的三极管档,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A:
楼主哭天抢地,原来脚没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哭天抢地,原来脚没夹对

兄弟你真的看懂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注意,脚位它判断不对了,原来真的没细看

1、2、3应该是E、B、C,测量结果2和3连接的电极是反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真的看懂了吗

试试这样插

网友:
这个小东西比较考验人不能想当然乱插

旁边的贴片脚位直接贴就行。但是插的有两种脚位,如果你是BCE的不用叉脚。否则就要叉一下,人家设计者故意给你下了一个套,哈哈,你中计了。
当然也可以不叉,反过来。对面也有孔。

网友:
看起来仪表要用还是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才行,不要想当然123 不是那么回事的。多数不是表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网友B:
搞笑,没听过还要顺着测试仪的心思去插引脚的。人家设计是自动识别的,只能说算法有问题或者说,特殊情况算法也无能为力。
测试仪测出来引脚定义跟管子不匹配,说明管子有问题。只是这个问题,不仔细观察不容易发现。你去调换引脚意义何在?

网友:
所以还是要正确姿势才行的。转个身就对路了。不要一味蛮干那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笑,没听过还要顺着测试仪的心思去插引脚的。人家设计是自动识别的,只能说算法有问题或者说,特殊情况算 ...

所以说脑子是个好东西。

网友:
一般这种常见的便宜件,怀疑上它了,拆了都不用测,直接换个新的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笑,没听过还要顺着测试仪的心思去插引脚的。人家设计是自动识别的,只能说算法有问题或者说,特殊情况算 ...

NPD患者需要关注,你越理ta越来劲,无视就好。

网友:
偶尔测测,有万用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笑,没听过还要顺着测试仪的心思去插引脚的。人家设计是自动识别的,只能说算法有问题或者说,特殊情况算 ...

懂的都懂,不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