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组装U盘系列(六)SM3267L贴TH58TFT0DFLBA8H--翻车记

楼主(2025-01-27):
  大家小年好,提前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一直想送个有写保护的U盘给同事,因为同事搞灯光编程的,经常在外插别人家的灯控台,因此常惹一些莫名其妙的病毒回来。

上次买闪存时还有一片余料TH58TFT0DFLBA8H,把它贴到带有写保护的SM3267上正合适送给同事

有了前几次经验后轻车熟路焊好了,打开ChipGenius检测下

成功认出闪存,焊接应该没有问题,接着找开量产工具

这次的工具直接认出了我的闪存ID,只是闪存名称不对,我只是改了下名称,参数这些什么都没改也没加,简单的设置了下

开始量产了

没多大工夫成功量产完成了

130个坏块,有点多,按照惯例,拔插过U盘后先测速度

写入速度还正常,看到这读取速度心都凉了,跑圈都不用跑了,想想给同事吹出去的牛逼心想这次我是真的翻车了

请教达人们,造成读速慢是坏块原因还是工具版本还是设置问题,请知道此问题的达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像是3267L-AC    固件不对,会有此类问题

网友:
写保护    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图呢

可参照此贴12楼,问卖家要相应的工具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2378-1-1.html

网友:
使用sm3267专用的工具试试。

网友B:
贴903写保护也行,虽然没4k
我刚发了个玩0DFL,就来个0DFL

网友:
这读取速度是我见过的最低纪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像是3267L-AC    固件不对,会有此类问题

感谢回贴,被我拆了贴其它闪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照此贴12楼,问卖家要相应的工具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2378-1-1.html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903写保护也行,虽然没4k
我刚发了个玩0DFL,就来个0DFL

大神,下一帖我准备把这个0DEF帖3281,有啥好建议吗

网友:
在外面用不要用这么好...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下一帖我准备把这个0DEF帖3281,有啥好建议吗

r6,r7都不跳,跳sb4,预计写120,读250+
3281目前还没有写保护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r7都不跳,跳sb4,预计写120,读250+
3281目前还没有写保护板子

谢谢,准备入手3281贴一贴

网友(2025-04-09):
sm3267专用的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