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机QQ和电脑QQ为什么不能同时在线?

楼主(2025-01-27):
版本号如图片,怎么不能同时在线了?

网友:
问菊花疼...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俺的能呢?现在QQ就是用电脑手机之间传文件用,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设置一下,登陆电脑端自动下线

网友:
可以的呀。我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手机QQ版本后面还有22670,这个版本能电脑QQ同时在线

网友:
以前应该是可以的,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
我这没问题可以同时在线的

网友:
以前经常同时登陆用,现在很少用q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