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某步者S880MKII拆解

楼主(2025-01-27):
做工比一代差得多,价格还更贵了,很多人评论说的异响是由于内部接线碰到喇叭引起的,其实一根束线带就能解决了

网友:
这是千元级的桌面音响。

网友:
档次不错的音响,做工也挺好

网友:
细节做的不到位,设计好线材的走向,把线绒胶带绕一次,不会出这问题

网友:
不晃动,应该不会有异响

网友:
名牌货,萝卜快了不洗泥,世卖好价钱。

网友:
用料不错,唯一可惜的是喇叭口径有点少,过千元的音箱3.75寸中低音可惜了

网友:
3.75寸中低音太小了

网友:
单看板子做工还行

网友:
颜值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点小贵,如果用5.25寸中低音,估计效果会提升几个档次

网友:
做工还行的

网友:
看着不错,万元以下听个响

网友:
十万以下都不错的,都能响

网友:
天哪,居然用了那么多的芯片,我的印象只用了一个2030

网友:
漫步者的音箱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那个是蓝牙模块吗

网友:
这是装配工艺有疏忽呗

网友:
自从功放机放大电路模拟转向数字电路后,音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
板子做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