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M1-L213C转盘不转故障修理

楼主(2025-01-27):
堂哥拿了个美的微波炉给我修,说是能加热但转盘不转。想起我家格兰仕的微波炉转盘电机和风扇摇头电机一样的同步电机,估计就是它坏了。拿回来拆看发现电机好像薄一点,要是电机坏了的话换风扇的摇头电机可能要给底板挖孔。量了一下电机开路。。。。不管怎样先拆了电机再说,万一是线头断了呢?

外观看起来不大,和我家的格兰仕差不多大。

功率也是700W

拆开壳子,里面是工频变压器的,控制板倒是开关电源的,我家的纯机械控制。

威特的磁控管

里面有点脏,有小强残骸,用吸尘器吸干净。

0.85μ电容,和我家格兰仕一样。

就是这个电机坏了,为了拆它得拆下底板。

阻值无穷大说明线圈开路了

拆开看看,由于电机负载不大,输出最大齿轮都只是塑料的,风扇摇头电机这个齿轮就是铁的。

看一下线圈没有烧断的地方,赶脚有戏。

死马当活马医,先从简单的入手,将外圈线圈焊下,去掉一点线头重新上锡焊接。这线容易焊,烙铁一烫就上锡。

测一下电阻12K左右,还真蒙对了

装回去试机没问题,最后发现底板这里有个小窗,斜口钳从上面四个角圆孔伸进去一剪就能拿下,然后就可以愉快滴拆换转盘电机了,装回去用焊锡焊接就行了。当时没仔细看,早知道都不用拆壳子了

试了一下加热一碟菜没问题,然后把它送回去。

网友:
运气不错,就这样修好了。我拆过一个平板的,下面的转叶和电机很难拆,不上切割根本拆不下来,为了安全起见就不拆了。

网友:
小吸尘器不错啊

网友:
不错,只费点手工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高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高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种电机力度还不小,连转盘、碟子和菜一起都可以转的动

网友:
还好断的位置在外边,里面的话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转盘用的电机坏的故障。

网友:
最后一张图那个底板小窗,装回去的时候不用焊,只要旋转90度,一边插进卡槽一边上一颗螺丝就好

网友:
看上微波炉里面的线包了,看网友用它DIY点焊机挺不错

网友:
真蒙对了运气不错

网友:
任何家电的维修都离不开细心,感谢分享

网友:
原来是时间久了焊点虚焊

网友:
油还多多的够,良心厂家

网友A:
线圈头难道还有虚汗的?

网友:
还真研究出来拆解简单方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头难道还有虚汗的?

不是虚焊,线大细,工作后热涨冷缩崩断的,重新焊时线头别拉太紧就没事了。

网友:
这样才是真正的修

网友:
原来转盘电机是这样,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