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起亚焕驰利用蓝牙OBD诊断故障

楼主(2025-01-27):
最近又发现动力不足 像是有缺缸 以为又是哪个点火线圈漏电,  所以买了蓝牙OBD插上去看看,但是只能粗略的提示汽缸失火,失火我知道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缸失火,提示是汽缸4失火 但不确定指的是不是第四缸失火,  而且失火的原因有可能是点火线圈 火花塞 喷油嘴, 结果四个缸全看了火花塞都烧秃了 换上就好了, 挂完档提速的时候也不会打嗝,

而且还能测试电瓶性能  启动瞬间的电压掉到多少

总体来说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点火线圈漏电可能和火花塞烧秃了有关系,正常情况下高压在火花塞的间隙释放,随着使用时间流失 间隙变大,火花释放不出去,高压憋着从不应该的地方释放出去,就产生了漏电,

这个间隙已经很大了,中间的柱子几乎烧没了,四个缸有一个的火花塞稍微好一点

所以汽缸失火 还是得仔细排查一下 不能只盯着点火线圈

网友A:
这火花塞全烧没了啊,跑了多少万公里烧成这样?

网友:
这个比较方便,使用手机就可以及时判断故障。

网友B:
这是多久没换火花塞了啊,正常应该6万km要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多久没换火花塞了啊,正常应该6万km要换的

正常每3万检查,5~6万复检,普通的建议3·4万更换,铱金类6~8万建议更换

网友:
这个检测仪多钱

楼主(2025-03-13):
拼多多买的 59.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火花塞全烧没了啊,跑了多少万公里烧成这样?

不记得了  后来接二连三的坏点火线圈也没想起来火花塞的事儿

网友(2025-05-26):
楼主啊,你得这个obd配套的app叫什么名字啊,有没有下载链接啊!

网友:
几万公里火花塞烧成这样?镍合金的几万公里也不至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