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50U盘量产求助帖

楼主(2025-01-27):
金士顿16gU盘,想给电视机顶盒装软件发现用不了,打算量产,芯片精灵和黑片工具可以识别ps2251-50主控和信息,mapll识别不到,然后找个各种版本的mpall刷,最后在某一版本mapll刷写失败,固件信息全乱了,用黑片工具刷会在96%的时候系统跳出来一个“可移动磁盘E”的提醒然后会失败

楼主:
这个是图片

网友A:
这个应该很简单, 找UP19的MPALL就行, 比如3.20版
Burner和固件试一下自动, 自动过不去就选带8K字样的
AAME1是25nm的MLC-8K

网友B:
金士顿UP19双贴板,非主控面前置LED灯(D1)焊盘旁有一个小的T3,这个T3就是短接点
用金属制品,最好是镊子,短接T3两个焊盘,保持短接状态上机,电脑认盘后松开短接

固件刷后缀8K的burner和结尾10/10M的Firmware就行
固件可以在https://www.usbdev.ru/files/phison/ps2250fw/上下载,记得开梯子

网友:
ps  主控    固件是个  挠头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很简单, 找UP19的MPALL就行, 比如3.20版
Burner和固件试一下自动, 自动过不去就选带8K字样的
AAME1 ...

现在情况是系统/芯片精灵和UP19黑片工具都能识别,就mpall死活不能识别u盘,刷不了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UP19双贴板,非主控面前置LED灯(D1)焊盘旁有一个小的T3,这个T3就是短接点
用金属制品,最好是镊子, ...

现在情况是系统/芯片精灵和UP19黑片工具都能识别,就mpall死活不能识别u盘,刷不了固件,我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UP19双贴板,非主控面前置LED灯(D1)焊盘旁有一个小的T3,这个T3就是短接点
用金属制品,最好是镊子, ...

确实有T3焊盘,我用细电线短接插入电脑,平常绿色的指示灯会加亮变成橙红色,电脑仍然能读盘,但mpall认不出来

网友B:
MPALL,设置界面选择advance settings 里面Other Setting选项卡中有个NoMapping,勾上它,保存之后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ALL,设置界面选择advance settings 里面Other Setting选项卡中有个NoMapping,勾上它,保存之后刷新 ...

大佬牛逼,识别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