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3如何选择固件?芯片是TC58TEG6TCKTA00

楼主(2025-01-27):
PS2251-03如何选择固件?

芯片是TC58TEG6TCKTA00

下面是固件列表,上面图片的两项,分别选哪两个呢?

还望各位大佬帮忙指导指导,感谢啦!

网友:
我觉得Burner应该是BN03V117M, 固件应该是FW03FF01V10050M, 50M不行的话, 换那几个53M的试试

网友:
提醒一下   烧错了  需要短接   短接点  要查一查

楼主:
有什么规则吗?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