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玩一下0DFL

楼主(2025-01-27):
新年将至,先祝坛友们新年快乐
前几天买了4颗0DFL,没想到比2246en板子先到了,那就玩玩吧

卖家带板发的,四周还打了黑胶,非常不好拆

我是这样拆的,风枪370℃,用刀片斜着探入一个角,感受到黑胶软化再往另一个长边探,然后轻轻掀开,颗粒就下来了,注意要持续加热
接下来还要除黑胶,刀头烙铁刮即可,注意别把颗粒表皮刮坏,黑胶的味道真是一言难尽

剩下的板子和植好球的颗粒,已经贴了一颗上3281,toggle颗粒要贴sb4,右边那个掉了个空点影响不大
3281有内置参数,直接开即可,速度写135读370,2die颗粒速度会慢一些
接下来贴两颗上2246xt,本以为轻松秒杀,上机发现ch3的id错乱

重植颗粒无果,换个颗粒id一样错乱,加焊主控也不行,最终重植主控解决,bga144还挺好植球
点auto没参数,也没找着现成的,只能自己加了
首先找了9DDL,0DDL,1DFL的参数,发现有一处不同

观察发现,
9DDL是2plane,1die颗粒  02,01
0DDL是2plane,2die颗粒  02,02
1DFL是4plane,4die颗粒  04,04
而0DFL是4plane,2die颗粒,对应参数应该是是04,02
改好参数后,轻松开卡

跑圈,实际拷贝速度如下

速度还是不错的,和之前贴15177-256g持平
等到2246en板子到了,继续测46en上的速度
我尝试跑一下rdt,跑到最后虽然灯常亮,但是读不了rdt结果,刷了130925的固件
0DFL在903上的速度并不惊艳,双贴写170读260,单贴写110
上903慢扫,颗粒过不了ECC15,估计能过20
看看证件照吧

总结:0DFL在3281,2246xt都有不错的速度,上903一般
15nm制程容易漏电,我跑3圈再看看c3怎么样,应该不会几万几万涨

完结撒花附上工具吧

楼主:
ECC20过了  紫薯布丁

网友:
围观...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配一个好壳  完美

网友A:
ECC15就已经很高了,估计数据容易丢失吧

网友:
这个可以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ECC20过了  紫薯布丁

直接eec跑10

网友:
楼主你这0DFL应该是和我的同在海鲜市场检的同一批货

网友:
这段时间忙,很久没来了,学习一上哦。新春快乐!

网友:
现在只喜欢大容量颗粒256G以上的,小颗粒都不想玩了

网友:
楼主新年快乐!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C15就已经很高了,估计数据容易丢失吧

前几天找出几片9ddj的颗粒,测出来最多的一片ecc超过10的块有33个,体质不行,还有个8ce的0ddk颗粒ecc最大值为6,体质居然还可以

网友:
几年前做过几片0dfl的固态,目前ecc已经过50万了,虽然读写没有掉速,但感觉有点问题,有一个下载存了2年的office2013安装包,最近需要用,点击后却出现安装错误,这个文件以前应该是正常的,估计有冷数据问题

网友:
新年快乐! 感谢分享!

网友:
速度还可以的

网友:
我也有块和楼主一样的2246xt长板,最近双贴东芝的A8K通道4的两个id也报错了,其他的id都正常。年后回去重植主控试试,希望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