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来自欧洲CCCP的Рекорд-53(纪录53)5灯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5-01-27):
在前面的帖子中曾经介绍过CCCP在50年代初生产的高档收音机:

来自欧洲CCCP的Riga-10(Рига-10,里加10)10灯电子管收音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所限,像Riga-10这样由手工组装且结构复杂的机型还是相当少见。现在,就对那时CCCP出品更常见的典型产品简单介绍。

那时,CCCP生产的典型电子管收音机以5~6只电子管为主,配置的扬声器口径通常不大于8寸(约200mm),重量一般也在10kg以内。Рекорд-53(纪录53)就是这样一款产品。

Рекорд-53的外观布局简洁朴素。不过,为了给当时购买这款收音机的用户(通常是普通工人家庭)增加一抹亮色,这款收音机的刻度盘上绘有森林和湖泊的风景画。

Рекорд-53是一款5电子管、3波段的超外差式收音机,可接收长波、中波、短波的广播电台信号,还可播放来自外部电唱机等音源的音频信号。安装5寸扬声器,仅有波段调节、调谐、音量兼电源开关旋钮,没有音调调节功能。

技术指标:
长波 - 150~415 kHz
中波 - 520~1600 kHz
短波 - 3.95~12.1 MHz
额定输出功率 - 0.5W,非线性失真系数不大于10%
供电电源 - 可选110V、127V或 220V 50~60Hz 电网供电。
供电功率 - 约40W
重量 - 约8kg

在空间有限的Рекорд-53机箱内,零部件布局紧凑。所有电子管均沿机芯外侧边缘布置成一列利于散热。非常低矮的中频变压器铝制外壳是这款机型的一大特色。

Рекорд-53开机后的内部状态。主要的光源是刻度盘背光板上的指示灯。

Рекорд-53机芯底板下方的零部件。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挤进所有电阻、电容,零件交织杂乱。除体积最大的铝壳电解电容有固定钢带外,其他电容和电阻都没有额外加固措施。

50年代初,高频磁芯算是少见且较昂贵的新型材料器件。因此,Рекорд-53的中波和长波天线线圈采用体积庞大的空心骨架绕制,以节省成本。

Рекорд-53在50年代中期曾批量出口到中国。对于中国来说,在国产收音机产量还相当有限的短时间内,像Рекорд-53这样的进口产品虽然性能普通,但依然为不少人带来了第一次使用电子产品的可贵体验。到50年代后期,随着国产新型电子管及相应国产收音机的批量投产,这些来自北方国家的进口机型就逐渐成为特定时期的时代记忆了。

感谢各位朋友的阅读。

网友:
这可是一台老古董了,只感觉电子管的外形和国产的不一样。

网友:
老三件,非富即贵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刻度盘掉漆了!

网友:
第一次见,保存得真好

网友:
第一眼看内部以为是国产机

网友:
能用得起这些的都是大城市中的干部

网友:
还能用的吧

网友:
当时能用的起的也是非富即贵,刚解放没几年,没几人用得起!

网友:
高级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电子管的,过去没电的地方很多,小地方多半没有还经常停(70年代及以前),只有大城市才能比较正常的用

网友:
这个收音机有收藏价值。

网友:
年代感满满   外观真漂亮

楼主:
可以用,不过灵敏度等性能应该是不复当年了。

网友:
感觉喇叭挺新的

网友:
能开机发声的古董级电子管国外收音机,能完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