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兴zxd2400(4.3)版本频率调压V2.0方案,全网首发均流电路改外接电流调节,参数全部开源!

楼主(2025-01-27):
大家期待已久的调零改装方法来了!(本次改装过程相较于上一版本较为繁琐,改装时需要一定动手能力)
本期帖子基于上一篇帖子的基础上面改装,未阅读可点击文字跳转回上一篇。原理也是基于上一篇帖子的,所以没有看过的可以先浏览一下上一篇。点括号内的字跳转
1.接下来进入电源相关部分实际分析和改装:
①首先我们第一步解决它不可调零问题(参考第一张图,本帖会把所有图片放在相应文字段落下方下面相同):上一篇帖子已经详细分析过它的pwm信号频率控制以及占空比调压的电路原理,并且实测占空比调到最低的时候有6.7伏左右的电压,而这6.7伏的电压并不是因为占空比调到最低的时候输入k4-8的电压不为零而是因为k4-8连接到的DC-DC控制部分还有一个均流电路的输入,这个电路在不外接输入任何电压信号的时候(前提是要与k4-8引脚连接,当pwm占空比调压电路的电压调到最低也就是零伏的时候,会把这一点本来的五伏电压强制拉低到0.43伏左右,也就是本电路在均流母线不输入任何电压信号的情况下,r170和r171中间那个点的电压是五伏左右),会有一个0.43伏左右的电压信号与k4-8汇合并且输入ucc3895dw 20角和1角,当我们用占空比把控制信号的电压调到0.43伏以下的时候相当于就会被这个均流电路输出的电压信号所取代而控制整个电源的输出电路,所以解除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拆除r171即可。
②接下来解决不能调60v问题(参考第二张图):这个问题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把占空比调到最高的时候控制信号的电压还不够高,大概需要到2.8-3.0v时才能让电源达到最高输出电压,而上一篇帖子已经分析过了,R182左侧也就是D13这个431产生的电压是2.5伏,而想要改变这一点的电压就需要改变D13,也就是431的控制角电压,但是他直接把这个角语输入引脚相连中间并没有任何元件所以无法进行改装。这时候只能改变思路,直接把D13,r181拆除。从ref通过一个电阻与下面的电路中的电阻相配合在占空比调到最高的时候是k4-8的位置能产生一个三伏左右的电压即可(各位实在是抱歉,上一期帖子由于没有整体分析电路没有想到还需要使用r185,所以换成了一个电容,这里这个位置不需要进行任何改动,使用原10k电阻即可),而这个电阻计算下来大概是1.3k左右,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型号的电阻所以改为1.2k即可。
2.到这里电压不可调0以及不可调60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接下来进入本章的重点电流部分!
①原电路图所需电路原理解析(参考图三,四):这个均流电路的设计并不是直接与它的电流控制电路相连接的,它这个均流电路设计据推测改变电流的原理是通过改变电源的输出电压,相当于设计的时候把外接的负载看成了一个恒电阻负载,上调电压,增加电流。减小电压,减小电流。而这个电路在均流母线不输入任何电压信号的情况下会输出一个五伏的恒定电压(如果不清楚为什么k4-8是0.43v,而电路输出是5v的可看上面电压调零部分括号中有详细介绍),因为ref经过r203和r2 169两个电阻之后来到r167和r165,并且在通过r167前输入LM 358运算放大器的正输入端,并且均流母线在r165的左侧输入电压信号,i out在r165的右侧输入电压信号,i out的电压信号经过r166来到LM 358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并且经过r168这个这个放大器的输出端。这时候关键点来了,(r203+r169)/(r167+rr165)=r168/r166。而这个时候,运算放大器两端满足了虚短和虚断,并且有输出的,反馈限制(r168)输出的电压就会稳定在5v,而它的输出电压会根据均流母线电压的增加而增加下降而下降(9.3v-0.23v),而最高输出电压为9.3伏这时候这个电压信号经过r170电阻的限流来到了vd47,它是一个8p5v也就是8.5伏的稳压二极管所以当输出电压高于8.5伏时会被强制拉低到8.5伏。那么,这个电路相当于就可以输出一个0.23至8.5伏电压的电压可调电路。
接下来看它的电流控制电路:这个电路它的工作原理就很简单了关键点就在于这个D4的lm358运放,这个运算放大器在这里作为电压比较器使用。首先,12伏电压经过r121,r166,r120,r119接地,并且在r120与r119之间产生一个电压输入给D11这个431的控制角,之后他会把r181上端的电压从12伏拉低到7.91左右之后这个电压信号经过r118与r117分压在r108上面,产生一个2.8到2.9伏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就是整个电源的电流参考电压点。接下来看到i out输出电流电压信号,这个电压信号经过r106,r105一来到的358反向输入端,这时候当这个电压信号大于2.9时,358输出一个-5v的电源信号,这个信号主要会分向两路,一路去到LED灯显示也就是cl限流指示灯的控制电路,一路直接去到ucc 3895 dw,而3895收到这个电压信号的时候就会控制整块电源的输出电流从而达到限流的目的。
②改装原理分析:这时候,根据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想要改变限流的大小,只需要改变r108电阻上面的电压即可实现,然后为了省事直接给他拆了并且在它的右端输入一个电压信号即可控制。这么做的好处有两个,第一就是可以直接屏蔽了它的短路保护功能还有它左边的输出电压。第二就是输入的电压信号,直接可以去到运算放大器,减小了沿途的干扰。那么,经过上一步的分析,只要把这一点的电压在0-2.9伏之间变动即可实现整块电源的电流从0-56变动,而这一个电压信号就肯定来自改装后的均流电路啦。所以限流保护电路部分的改装只需要拆除一个r108电阻并且引出一根导线即可。这根导线连在哪?怎么连?继续看下部分分析改装;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回均流电路:这时候我们观察整个均流电路,发现它与主板的连接一共四处,K4-8是第一处,Ref是第二处,I out是第三处,K3-4均流母线是第四处。而为了使它的输出电压更加的稳定,肯定就要把它的输入控制能简化为最小就简化为最小,那么这时候我们只希望通过均流母线来对它的电压进行控制所以就需要把i out屏蔽,方法很简单直接把它与i out连接的铜箔切断,并且可以在r165上面并联一个10k的电阻(增加稳定性用,也可以不加但是建议还是加一下)。之后就是拆除r171电阻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避免他对调压电路进行干扰,第二就是使它的输出独立起来方便我们使用。而这时候,经过上述分析,它的输出电压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稳定为5v,这时候,从安全角度出发,当我们在没有输入任何电流控制信号的时候应当希望电源输出零安电流或者是输出很小的电流,因为如果在没有给他任何控制信号的情况下就默认输出大电流很有可能会导致电源出现问题并且也不安全,所以这时候只需要想办法把它的默认输出五伏给屏蔽为零伏或者是一个极小的值即可,方法简单粗暴,串联二极管使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叠加达到五伏(这里可以使用一些压降比较大的二极管串联几个就够但是由于我手头没有类似的所以使用1n4007演示,此二极管的单个压降为0.52v所以需要串联十个才能达到5v),所以我这里使用了十个en 4007,并且在末端串联了一个1.2k的电阻接入地(这种电源上面地线有很多比如数字地线模拟地线功率地线等等,这里需要用到的是模拟地线也就是agnd,切记!不是是个地线就可以接这里这个电路是模拟电路,所以一定要接入agnd模拟地),而这个时候最后一个二极管的末端就会输出一个0到3伏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信号与0至2.9已经相差无几可以直接使用了,所以就可以直接把上面对于限流电路改装部分引出来的那根导线接入最后一个二极管末端即可。
        上面已经讲完了所有改装原理和改装方法,接下来进入实际操作(改装有风险!若动手能力较弱不建议进行改动!!!):
①:首先先解决它的电压调节问题,拆除d13,r181,之后把一个1.2k的电阻套入热缩管,剪短引脚之后焊接在之前拆除的r284电阻的靠近板子边缘一侧,并且把另一端焊接在d13的靠近板子上端的两个引脚的随便一个即可,同时拆除电阻r171(这个电阻距离比较远,在控制板的最左侧四个大的碳膜电阻的左斜上方)。
②:首先把最容易忽略的一步先做了,切断铜箔,这个铜箔在距离板子上端最近的那颗碳膜电阻的下方位置仔细看图中有圈起来切断完了之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确认是否真的断裂。接下来制作二极管串(这个数量根据各位使用的二极管型号不同而定,串联起来,使它的压降累计到五伏即可)我这里拿1n4007二极管演示所以串联十个,并且在末端串联一个1.2k电阻,并且拿热缩板包起来一端焊接在r171电阻的靠近电路板内侧一侧,另一头进行弯折把1.2k电阻的另一端焊接在电容C107靠近板子外侧一侧(这个是agnd)并且把二极管串最末端,一个二极管的位置引出一根线备用。接下来去拆除r108电阻(这颗电阻在pwm信号电压控制电路的右侧一点)接下来可以直接把从二极管串引出来的线直接焊接在r108电阻远离字的一侧即可(我这里加了个低通滤波电路用于增加稳定性的也可以不加,图片中那些多余的飘出来的白线是我测试的时候焊接的大家不用管)。
改装后整块电源装机完成的使用方法(数针脚的方法为左侧最上方,为第一脚往下依次增加之后第二列的最上方为第四角以此类推):
①调节电压:使用尾插上的第3/4脚与第5角,3/4脚为地,5为pwm信号正极。
②调节电流:使用尾插上的第6角与电源的输出负极,因为pwm信号以及其他信号的输入输出使用的是com,而这里输入的电压信号所使用的地线为agnd模拟地线,控制板的模拟地线与电源的输出负极相连所以使用电源的输出负极作为信号输入的地(电源没有输出电压的情况下agnd与电源输出负极不相连,因为里面的输出控制继电器并没有吸合,所以电源正常输出之后再进行调节)。
到此为止,整块电源的pwm占空比电压调节以及均流电路改外接调流的方法就已经完全结束,此系列帖子已全部更完,内容全部由本人自创无任何一点为抄袭内容,感谢大家对本系列以来的关注。
也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剩下的所有图为实际调节演示,有任何疑问皆可在评论区发布看到会尽快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观战

第一可以可以,你来的时候图片还没编辑好可以重新看一眼

网友:
进一步改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新年大吉

网友:
技术大佬,佩服佩服

网友:
先顶贴再看,楼主威武

网友B:
D13(431)直接拆除用1.2k电阻分压得到3V电压。不如用3v稳压管代替,或者直接给D13串一个二极管,利用它的0.5V左右压降和D13的2.5v一起得到3.0V电压。用楼主摸索出来的PWM信号占空比和输出电压关系完全可以用单片机改成数控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3(431)直接拆除用1.2k电阻分压得到3V电压。不如用3v稳压管代替,或者直接给D13串一个二极管,利用它的0 ...

可以的,好想法,可以用3v稳压管,还有一种操作方法,更简便直接把r181的组阻值计算之后改大,然后把d13拆掉就行,因为你要装稳压管的话它那个是个三角形的焊盘,焊接的时候不是很好操作,方法挺多的我主要是给个思路出来呢,大家一起摸索

网友B:
看资料,板上T15点位的电压值和输出电流对应,是1V对应5A,楼主可以再T15接一个电压表看看电压值和输出电流是不是这样的关系。这个电压值最终通过D21(KA331)的电压频率变换到模块的电流频率输出通讯口。

网友:
谢谢分享,乙巳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板上T15点位的电压值和输出电流对应,是1V对应5A,楼主可以再T15接一个电压表看看电压值和输出电流 ...

我记得应该不是的,它最高输出电流是56安左右,但是它原机的限流电压在2.9伏到三伏左右就限掉了

网友:
这样改一下 剩下买套件的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应该不是的,它最高输出电流是56安左右,但是它原机的限流电压在2.9伏到三伏左右就限掉了 ...

这个是电流频率输出部分电路

下面是电流放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流频率输出部分电路

这个是4.0,4.1版本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流频率输出部分电路

参数和4.3版本不一样

网友:
非常不错的贴子,赞一个。

网友B:
有一个DZY-48/50HI(TTI)电源,它的通讯口原理不知和中兴的是不是类似,可以通过PWM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DZY-48/50HI(TTI)电源,它的通讯口原理不知和中兴的是不是类似,可以通过PWM调压 ...

最后,它的原理应该都差不多的,你可以研究研究,大部分电源,它调压的原理应该都是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