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库存十多年的伞柄收音机

楼主(2025-01-28):
最近才找到这种小巧带外放的小收音机,准备改太阳能直供电,看pcb和元件丝印,近14年了,RDA5807收音机模块,无丝印的估计是单片机,有电时关机保持当前电台,太阳能直供断电要重新开机搜台,后加了5.5V1F超级电容,太阳能板额定3.5V0.2A,空载接近5V。原来使用2节5号电池,印错了。拆的话,拧开螺丝,取下正面面板,一开始我取下电池座,需将天线卡片用磁铁慢慢吸出来,估计配合雨伞时伞杆当天线,很少有人打着伞听收音机,所以滞销了。天线内部采用弹性接触,按键帽都烫了头,上面板让喇叭线切了一块。天线对负串了2.2k电阻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
啊哈,大聪明的产品,赞

网友:
想法不错,也只能下雨听听收音

楼主:
冬日阳光下实测,没正对太阳,电压高了点。

网友:
挺小巧的收音机,外观做的精致,携带方便

网友:
不知道谁设计的,好奇怪

网友A:
伞面做成太阳能板晴天会为收音机提供充足的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面做成太阳能板晴天会为收音机提供充足的电能。

多年前的想法,目前柔性太阳能板也不能做到随意折叠吧。

网友:
这设计没谁了

网友:
设计超前,可惜现实很骨感了

网友:
数字收音不算老,就是没用处

网友:
修好了吃灰

网友:
这是近几年的产品,数字收音机,三只小芯片,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伞面做成太阳能板晴天会为收音机提供充足的电能。

这个创意好

网友:
好特别的产品,太阳能面积太小了吧

网友:
微动开关貌似被烫过似的。

网友:
这个不错,大伞的时候不寂寞。。。  谢谢分享

网友:
大概知道楼主在哪家网店买的了,价格好像是2.5元/只吧没想到会带喇叭啊,声音够响亮吗?

网友:
楼主好手艺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