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逆变器做工怎么样

楼主(2025-01-28):
1500W的,看着有点简陋

网友A:
线圈这么小,1500W绝对是产品型号!

网友B:
对半砍功率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半砍功率差不多了

带了下800W的取暖器,没问题很稳定,再大功率还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这么小,1500W绝对是产品型号!

5A的电流应该够,其它的元件不一定能扛得住

网友:
我又好多48v的电池,没有48v的逆变器

网友:
那么小体积有600瓦就偷笑了

网友:
估计有个150w

网友:
说是说呢,咋也有6一700瓦,虚标一倍倒家了。

网友C:
红色线绕三圈那个是变压器???这是啥高科技?

网友:
PCB板看着清爽

网友:
非晶的比变压器效率高,功率没问题。

网友:
1500W,输入电源24伏的话电流有31A左右。那么就只有可能瞬时1500W不可能长时间的

网友:
估计须标功率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有时间了发使用效果图看看

网友:
虚标不怕烧了找商家售后吗?

网友:
虚标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色线绕三圈那个是变压器???这是啥高科技?

非晶的频率虽低,但匝数并不需要太多,因此用它做推挽变压器铜损特少

倒是中间不用外壳散热的四个单独用小散热器的整流管,可能是主要热量产生的元件,长时1500W可能难扛

左边两组四个并联的场管利用外壳散热,使用低阻场管能扛住,中间还有两个可能是防反接的场管

右边四个一般是高压IGBT,组成H桥,问题不大

找一下,一般还有电力计量芯片HLW8032,能给5线多功能显示屏提供输出功率等信息

网友:
做工还行。看着像是额定500瓦,峰值1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