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的寿命以及选择

楼主(2025-01-28):
打算给ups换电容,因为是一直需要通电的设备,所以格外注重电容的高温寿命同时注重低esr

目前买了三款电容备选
分别是
松下35SEK330M
固态电容,标称寿命125 ℃ 1000小时

红宝石50ZLJ330M10x20
电解电容,标称寿命105 ℃ 10000小时

之前一直听说固态电容寿命高,但是看标称也就1000小时,而电解电容却能达到10000小时。另外看了一些固态电容也只有125 ℃ 2000小时。是否固态和电解电容的寿命计算不一样?
这两款电容寿命到底是哪个长?求解惑
求解惑

网友A:
在105℃时,固体电容器和液体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也为2000小时,但温度越低,固态电容器的使用寿命将比液体电容器更长。 在95℃、85℃、75℃和65℃下,使用寿命分别为1.5倍、2.5倍、4倍和6.25倍。 在65℃下,固态电容器的使用寿命约为200000小时(超过22年)。 固态电容器称为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它与普通电容器最大的区别在于采用了不同的介电材料。

网友:
不同产品系列的侧重点不同,电解电容寿命长的话性能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05℃时,固体电容器和液体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也为2000小时,但温度越低,固态电容器的使用寿命将比液体电 ...

也就是降低10度提升1.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105℃时,固体电容器和液体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也为2000小时,但温度越低,固态电容器的使用寿命将比液体电 ...

还有这么多学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105℃时,固体电容器和液体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也为2000小时,但温度越低,固态电容器的使用寿命将比液体电 ...

65℃有22年寿命,那不是说不用考虑寿命的问题了,就是工业产品用20年不更新的也不多吧?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
学习了,不知超级电容寿命会不会更短

网友:
液态电容有电解液,就算密封再好,仍会有挥发问题,质量好的用的久一点,密封不好的很快就干沽了,电容量就会下降。固态电解没有液体,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容量下降问题,也就是寿命很长,寿命是其他问题引起的,比如密封老化等

网友:
寿命还是固态的长吧

网友:
有这么多学问,学习了

网友:
之前只知道固态就好的,学习了。

网友:
华为企业级路由器用的好像也是普通电容

网友:
无脑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