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T33滤瓶

楼主(2025-01-28):
自己买了加在净水机最后一级,
用了18个月拆下来了
看起来是超声波焊接,只能有损拆
先从顶端合模线来一刀

好像不对,里面还有*

这种韩式滤瓶两端2分进出口,壁厚还是可以的,抗水压能力杠杠滴
看来中间那两道箍是端盖的焊接线
从中间再砍一刀

这次打开了

把碳倒出来,爆嗮再生,用来空气净化吸附。

网友A:
暴晒之后能恢复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晒之后能恢复多少啊

我当炭包用,在高温空气流通环境下,活性炭内部多孔结构吸附的物质会挥发,就能继续用了。而且之前这个T33装在ro膜后面,理论上仅吸附了些塑料微粒

网友B:
这进口的吗?

网友:
活性炭用得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进口的吗?

不确定是否国内制造,只是查爱吼吼是国内注册商标,但做工确实挺好

网友:
有的地方的自来水确实需要过滤使用。

网友C:
印象中T33没啥实际作用啊,好像是为了改善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T33没啥实际作用啊,好像是为了改善口感?

是的,理论上过了RO就接近纯水,但以前有桶机气囊橡胶味就再加个小碳吸附,其实我觉得无桶机不需要t33

网友:
价格也不贵啊

网友D:
这个可用可不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用可不用吧

改善口感,当然需要啊,又不贵

网友:
有些地方的自来水需要用T33改善口感

网友:
再利用下也不错榨干剩鱼价值

网友:
外壳不厚的话,怕爆管,产生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