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兆信TXD-1502D可调电源拆解

楼主(2025-01-28):
兆信TXD-1502D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可惜了这个壳子。搞一个大功率的变压器替换,功率管也并一个,搞到30V5A以上

网友:
里面空荡荡的,做工不值一提了

网友A:
这是修手机专用,修收音机也够用,别处用电压,电流都显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修手机专用,修收音机也够用,别处用电压,电流都显低了。

是的,电流一大就带不起来了

网友:
电压电流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流一大就带不起来了

把变压器给换个大的,别的件除电解外估计都有余量。

网友:
里面空荡荡的,变压器也太小了

网友:
还不如撸个3005

网友B:
这么空,为啥不把体积做小一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空,为啥不把体积做小一些呢

体积做小了,人家一看就知道功率不大,就不好卖了。

网友:
变压器太小了,功率不知道多大

网友:
电源看你干什么够用就行

网友:
外壳挺高大上的

网友:
以前朋友那里有一个,被我干的不显示了

网友:
换个大个变压器,功率管加散热

网友:
主要是电流最大才2A,功率有点小。

网友:
对这个模样的电源没啥好感,虽然也在用这个电源

网友:
这也太简陋了吧!

网友:
好大的壳子,里面没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