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W-200 12寸200W低音炮维修改进

楼主(2025-01-28):
N年前组5.1家庭影院时当地3xx入了台12寸低音炮,凑合几年因入了达尼的5.1.2一直闲置

去年搬家组7.2.4正好用上,没想到放几年一堆的毛病,年前有空了一一处理

外观清理,网罩除锈喷漆自不在话下

问题主要在板子上,无声、敲击时有杂音,一看就是山寨货

三无环牛,电压40V*2/+-55V,主电容50v超出了耐压倒没事,反而前面的100u/50v退耦电容漏液,更换
安全起见,次级拆了15圈降到+-47v,顺便见识了一下铝线

敲击板子尤其继电器处有较大杂音,以为继电器年久接触不好,换新并无卵用

细看,焊脚好多裂的,长期振动所致,一一补焊后可以稳定出声了

以为这就完了?才刚开始...

只要一出声就带着嗞嗞的高频噪声,继续查找,把怀疑的电容和其他元件换后仍无改善

几级管子都是好的,输出0点也正常,这是逼我跑电路昂?

一不留神还真把图抠出来了,30年前照着图做功放,现在反过来了
顺图把信号从头到尾逐级注入,到推动级的黑绿对管基极都有噪声,看来问题在后面

把胶烤ruan除掉,重点检查末级--管子、工作点都正常

还得研究原理

板上220欧电阻的电压只有0.7V,温补管CE仅1.4V,明显偏小,莫不是激励不足,后面2级管偏置太小动态时失真?
找个20K的精密可调并在1.5k上,调小噪声也小了,问题找到!
刚刚没噪声时温补管CE 2.1V,220电阻压降0.988v,拆下可调和1.5k电阻计算并联在1.13k,装上个1k+100,实测CE 2.222V ,220压降1.068v,就它了

再测声音,干净的一批~

总结:山寨货为了提高输出功率玩命加大电压带来隐患,振动大把包括推动管在内的几个元件震脱焊,最主要的是设计问题也未调试造成末级静态电流不够引起失真--原先怎么没注意

好在蛇年除夕终于妥善恢复,不至于让夫人嫌弃

留贴为念,并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你降低电压也会造成静态电流降低的,原来可能在临界点上,电压一降就立即出问题了。调整时要留一点余量,不然有一点变化就不对劲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能分析电路。我的话,只会要箱体和喇叭,然后买个数字功放板。

网友:
低音炮还是使用环牛有底气,有重量也有功率富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降低电压也会造成静态电流降低的,原来可能在临界点上,电压一降就立即出问题了。调整时要留一点余量,不 ...

有道理!
不过拆变压器之前就有这种噪声
顺祝新年快乐!

网友B:
加一个板子改成蓝牙音响,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板子改成蓝牙音响,方便使用。

炮加蓝牙,兄弟做不到哇

网友:
楼主好技术
顺祝新年快乐!

网友:
要是俺看见这么乱七八糟的估计就换块子的了

网友C:
那四个功率电阻这么随意的焊接,满满的山寨味道!

网友:
建议满焊再用扎带加固元件,不然振动起来会有脱焊或短路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四个功率电阻这么随意的焊接,满满的山寨味道!

原板是单管设计,有现成的电阻位置,后改的双管和4个水泥电阻
山寨是显而易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降低电压也会造成静态电流降低的,原来可能在临界点上,电压一降就立即出问题了。调整时要留一点余量,不 ...

我觉得也是有关联的

网友:
这个低音炮功率还够大的,用了环形变压器和5200对管。

网友:
图文并茂的好帖。学习了

网友:
看来我二十年以前一千多买的低音炮质量还是要好点

网友:
楼主是高手,技术一流,居然帮这个山货搞好了,不过里面确实做工很一般呀

网友D:
这玩意也就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也就听个响,

聊胜于无,不过对修功放,做土炮心里更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