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趁国补买了个中柏N100pro II迷你主机

楼主(2025-01-28):
这个中柏N100pro二代的小主机有个TF卡卡槽丝印,我看了下背面,相关的元器件都有,就是差个主控,感觉把主控和卡槽和主控焊上去应该可以用,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主控啊!

网友A:
价格如何啊?

网友B:
这机器性能怎么样?

网友:
你得先分析一下电路,找找各脚定义,这才能找芯片...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C:
记得有拿来做emmc飞线读写的那个主控大小和这个焊盘差不多,你去臭鱼找找那种飞线读写emmc的,然后看他图片的主控型号,找PDF看定义图,再自己对照确定供电和信号脚

网友D:
中柏N100pro II迷你主机 性能如何 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如何啊?

540 好评返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性能怎么样?

跑了一下娱乐大师 评分跟B站上N100小主机评测视频得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柏N100pro II迷你主机 性能如何 发下

鲁大师跑分跟B站那些N100小主机的测评视频差别不大,不过这款pro的二代产品跟一代有些阉割,这不把读卡器都阉掉了,无线网卡是焊接在板子上的AX101不能升级,两个网口都是小螃蟹的,一个2.5G,另一个只有100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拿来做emmc飞线读写的那个主控大小和这个焊盘差不多,你去臭鱼找找那种飞线读写emmc的,然后看他图片 ...

算了 不想折腾了,有没有这个读卡器功能也没啥区别。

网友E:
迷你主机用来看影视么,装飞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迷你主机用来看影视么,装飞牛?

装飞牛也行,买个硬盘柜插上,做个家庭影音服务器也不错。

网友(2025-04-22):
我也有一台,想装个TF卡装nas系统,其他挂硬盘纯做存储,希望大佬指点加装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性能怎么样?

办公室也有一台,性能可以,普通办公看视频非常流畅,毕竟是12代CPU,功耗还低,非常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