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借尸还魂——DIY一盏吸顶灯

楼主(2025-01-28):
这是之前说的不亮的灯,驱动已挂,灯板尚在,先留几日再说。
这是挖好的孔,准备贴飞利浦的灯板

别看这两个孔,花了我两天时间,先打磨去漆再喷漆补漆,留下两个方孔便于灯板散热,有人说至于吗?请往下看

翻出多年前买的硅脂

挤一坨出来

涂抹均匀,上螺丝固定

再请出704,准备固定驱动板

找到一个矿泉水瓶

瓶壁四周,只取其二

上功率计,看,两个灯板有40W功率,散热不可小觑

一个暖光,一个白光,相映成趣

装完搞定,过年不能黑灯瞎火,就要灯火通明!

确实比之前的亮多了!

网友:
至于吗?根本没有必要……

网友:
驱动不错,动手能力更强。

网友:
铝基板后面涂上硅脂增加散热会耐用一些

网友:
不错,比较喜欢废物利用,更新改造两灯板的距离还可以再拉开点

网友A:
这么密集的排列,应该用厚点的散热片,比如风冷CPU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密集的排列,应该用厚点的散热片,比如风冷CPU那种。

我也想,奈何找不到

网友:
买了很多驱动,,灯板

网友B:
这种小底盘,两个灯板并联,使用一个驱动供电,使用寿命会更长一些。

网友:
使用一个驱动供电寿命会更长

网友:
硅脂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底盘,两个灯板并联,使用一个驱动供电,使用寿命会更长一些。

对哦,我傻了……

网友:
只要收藏的废物足够多,想什么来什么

网友:
有学到一招

网友C:
功率有没有2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有没有20W?

40W,一个灯板就20W

网友D:
我也入的有这个灯板,散热跟不上热死了!

网友:
一个灯珠1瓦?那功率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入的有这个灯板,散热跟不上热死了!

多久热死了?我是不是得上个CPU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