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一个遥控灯笼引发的兴趣

楼主(2025-01-28):
家里有两个灯笼,今天拿出来挂上的时候,发现其电路直接在灯头的位置

图 1
看上去很简单的样子,不过我对于电路知之甚少,征询一下万能的坛友,如果想要读懂上面的电路内容,我应该补充什么专业知识。
灯头正面

图 2
遥控器照片

图 3

网友:
灯笼也有遥控的了

网友:
这个遥控器很经典啊,很多灯具上都见过。甚至跟灯具差不多的控制需求设备上也偶尔见过使用

网友:
如果想要读懂上面的电路内容,我应该补充什么专业知识:
先看模拟电子和数字电子就可以,可以不用看设计计算的,先懂原理就行。比如这个电路就两路:从正负极开始看:一路经过限流电阻串联一个发光二极管,然后经过一个三极管形成一个模拟电子回路,另一个可以说是数字电路,经过一个红外二极管和一个ic构成一个回。原理就是数字电路控制模拟电路。

网友:
要想学好电子,最基础的要学好高等数学

网友:
控制起来比较方便,主要是人懒了

网友:
电路大体分两部分:
1. 发光部分:这个比较简单,电源通过限流电阻驱动高亮LED
2. 红外遥控部分:左下角的8脚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把遥控器发出的红外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经单片机解码后驱动三极管,控制LED亮灭。

网友:
灯头内有遥控电路。

网友:
这个灯笼也算高级了,还带遥控器。

网友:
这个灯笼高级

网友A:
还以为引发了血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引发了血案

真闹这么大动静,就不能发到咱们论坛来了。

网友:
我买了一对灯才7.8元,我以为最便宜的是不带遥控的,居然几块钱都是遥控的,只是不能定时,反正这个成本我肯定一个灯都diy不出来,不要说一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