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电压波动烧坏南桥,威联通QNAP_TS-464C电路维修

楼主(2025-01-28):
RT,之前不是因为虹诺依300W的UPS的问题导致搞坏了NAS吗,这几天有空就修了机器
说说这个机器,这个机器没有做TVS保护,电压波动太大就容易坏CPU
我这个机器是南桥短路了,内存坏了一颗,用公司的BGA返修台换了个新的CPU上去
后面发现换新的上去发现还是南桥短路,最后发现是CPU的焊盘不平,最后逐渐压平焊盘才焊好
CPU焊的有点发黄了,但是不影响使用,还扛过了烤机压力测试
最后分享供电标注图,以便后人参考使用。

这个主板是不能扩展内存的,坏了比较难修,先看看细节图吧

我根据我的经验来修的,现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供电标注图

而且这个机器的外壳设计不合理,经常拔插硬盘的话,外壳还会弯,导致起敲!!
最后用纸巾垫了一下,用502固化了,这样子使用强度有保证!!!
奉献上这个机器的BIOS文件,但这个BIOS是不开放的,我用AMIBCP也没办法改开放模式
换CPU不需要写ME程序,兼容的CPU都可以直接换!!

网友A:
看来也是单身30年的闲得蛋疼...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也是单身30年的闲得蛋疼...

好了,你给我闭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你给我闭嘴吧!!

不然咋跟我一样闲?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B:
除了加上TVs建议加上延时电路避免开机高压,加大主板端入口电容,可以一定程度/时间内拉低输入电压

网友C:
居然没看到南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没看到南桥芯片。

在CPU旁边的小晶体就是,二合一封装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加上TVs建议加上延时电路避免开机高压,加大主板端入口电容,可以一定程度/时间内拉低输入电压 ...

有一个小电容,但不大,没地方加电容

网友:
不会修的路过

网友:
看大佬表演。谢谢分享。

网友D:
这种真是坑,明明是付费用来应急的东西,结果能在普通情况损坏正常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真是坑,明明是付费用来应急的东西,结果能在普通情况损坏正常设备

设计师纯粹是菜鸡,上电输出个大脉冲电压,真踏马的6,还有那个瓦力UPS盒子也是,正常使用没问题,但是它的动态响应很差劲,大电流突发电压能飙到13.4V去。

网友:
现在还用UPS吗?

网友:
蛇年大吉/春节快乐

网友E:
老哥啥叫BIOS的开放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啥叫BIOS的开放模式啊?

就是这个机器,屏蔽了很多用户能调的选型,直接不让你看见也不能调设置

网友:
正好试试国产nas系统飞牛OS,我已经把白群晖出掉了,黑群晖主机也换成飞牛OS。比群晖好用不少 尤其是兼容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机器,屏蔽了很多用户能调的选型,直接不让你看见也不能调设置 ...

用ru.efi那个软件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ru.efi那个软件也不行吗?

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