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超级电容串联,能改用航模锂电池平衡充(每节充滿改为2.7V)?

楼主(2025-01-28):
超级电容串联,能改用航模锂电池平衡充(每节充滿改为2.7V)?

网友:
我觉得可以改电压的应该可以用,只要不超过极限电压就没问题。

网友A:
普通充电器难提供超级电容的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充电器难提供超级电容的大电流

慢慢充用限流电阻。

网友:
我感觉  如果有可能可以直接用铅酸电池作为均衡的方案

网友:
单个超级电容不超过标注电压就行

网友:
电阻法,找找有没有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