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咋样加装熄火保护?

楼主(2025-01-29):
燃气公司强令使用熄保灶,不然拒绝开阀,我家的灶只能当垫脚凳了~90年代选最坚固的不锈钢台上灶买的,有点舍不得。

点火总成是这样的,能不能加装熄火保护继续使用呢?

网友:
你加装了人家不认可,最后还是要花钱找它买吧?

网友:
换炉头,外壳觉得可惜就换内脏北,现在的灶具可比老灶具安全些。

网友A:
《GB 17905-2008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规定,燃具从售出当日起,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还是换了把,为了安全。自己改装成功率较低,从理论上说改装就是加一套熄火保护装置,需要装上火焰探测(电热偶)和电磁阀就行了,实际操作需要把这两个原件装进去还是比较麻烦的,要在炉头合适的位置装上火焰探测头,在供气管路上装上电磁阀,而且可靠性也不能保证。不建议折腾,为了全家安全,还换新的放心。

网友:
直接换灶,同意2楼的说法,你即使加装了,检查的时候不认可-白费功夫.....

网友:
如果是一般的钢皮灶确实可以改。

但是你炉头、分歧管和灶头阀要换。   炉头要有熄火电偶的固定孔,     分歧管长度因为气路电磁阀而缩短或变长,     灶头阀熄火保护款。。

网友:
燃气公司要求的啊,那直接换新的。   国标有变化,它会查你的双国标和出厂日期的。。

验收直接去某鱼购买新楼宇的验收灶,几十块钱一个。。

GB 16410-2020   GB 30720-2014    生产日期在检查日期8年以内。

稍微早两年的是单标 GB 16410-2007

网友B:
建议换新吧,太长时间的灶具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新吧,太长时间的灶具不安全。

其实少胶件的结构,是经过时间考验最安全的结构。。

就是使用人要有责任心,要使用经验,气体走向,最终安全阀位置,分级关闭。    易损件配备。

不是说没责任心,但是责任心不对地方。    常驻人员碰不到气源阀,常驻人员临时工化,安全员形同虚设摆样子。临场经验不足。

网友:
给你说吧,就算你费功夫改成了,检查肯定不合格规范,白折腾,最后还是要换个新式灶具,你折腾这有意思吗?

网友C:
可以加装一套熄火保护装置,不过正规燃气公司是不认可改造燃气灶,需要正式合格证,你掂量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新吧,太长时间的灶具不安全。

燃气灶结构很简单,就是一根铁管经过小法兰接到旋钮阀上,再经气嘴喷射到炉头里与空气混合燃烧,其中铁管只要不锈穿孔不会漏气,容易老化的唯一一个胶垫再连接法兰上,所谓8年报废就是这个胶垫可以裂缝。
见过正使用的液化气罐上的减压阀胶圈碎掉,弄的液化气呲呲外冒,确实危险,对应管道燃气就压力低多了,有一次闻到厨房有煤气味,来检查的气站师傅说是气表一个接头松动,扳手紧了一下就完工,问他这样会漏很多气不?答曰:燃气压力不超过1大气压,不会漏很多的,除非密闭房间长期积累才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 17905-2008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规定,燃具从售出当日起,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还是 ...

对于台上灶来说,其实最讨厌的是那个分歧管。   因为电磁阀的因素,分歧管的左右长度会有变化。其他部分只要燃烧头尺寸差不多。可以互换的。。

比如我讨厌新标准的旋风火。我就将1996年的双圈120灶头,换到了2020标的155台上灶。。

由于1996年的灶头没有熄火保护位置,要吗自己加工一个固定孔出来(铸造肯定有为稳定多的连体位置,打个孔用双螺母电偶,直接夹在炉头开孔上就可以了),要吗拆掉熄火的阻气装置,改为长供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燃气灶结构很简单,就是一根铁管经过小法兰接到旋钮阀上,再经气嘴喷射到炉头里与空气混合燃烧,其中铁管 ...

其实风险在阀体的锥孔磨损,以及接口垫溶胀污染。

锥孔磨损没办法,只能更换灶头阀。   接口垫要定期更换,避免其溶胀开裂或变形膨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燃气灶结构很简单,就是一根铁管经过小法兰接到旋钮阀上,再经气嘴喷射到炉头里与空气混合燃烧,其中铁管 ...

你的思路没有问题的,而且也行得通。  毕竟我也是改造者,而且是改造使用中的人。

冷水主要是验收本身,燃气公司不会同意你使用改造灶具的,这是他的原则问题。  加之有国标在,人家卡标准也没什么错。   所以你至少在验收时要配合使用合格合规合标的灶具。

因此验收合格通气。   与现实使用改造,是两回事!

网友:
上面那个是要改造的熄火保护灶头阀,你是不是发现其燃气接口法兰与下面旧的无保护的不一样。偏了一点。

这个导致头灶的分歧管长度出了变化。如果都按双侧购买灶头阀一左一右,发现旧的分歧管长了。      如果按单侧购买,发现分歧管可能是合适,但是总进气偏了,贴近左侧燃烧头。

这样整体改造就不划算了,两个灶头阀,两个燃烧头,一根分歧管,  整个灶就剩下一个外壳没动了。。

燃气的验收逻辑,第一先看你的灶干净程度,一两年的灶没那么黑的油,灶头也不会锈蚀太严重, 新标一共才三年,所以不可能很邋遢。   然后就是看灶头,新标的灶头是偏旋风和窝头的,所以你双环什么的老式一出现就知道就旧标,这两样一起直接让你换贴不合格。     如果你狡辩就看你的铭牌,拿新国标说事,你的国标如果是1997那还说啥。是2007也十多年了。说新标是2020。  所以你验收怎么也逃不过,不如几十收个验收灶,因为新房装修都是嵌入灶,验收那个灶他们没用都卖垃圾了。  回收的人加价卖出租屋。 你直接从住户收也就几十块。验收通气后拆掉就好了。。日后拆件修自己的旧灶也可以。至少我是怎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装一套熄火保护装置,不过正规燃气公司是不认可改造燃气灶,需要正式合格证,你掂量着办吧。 ...

原来验收还有这么多弯弯。那就买个新灶完成验收再退货?
我的问题是原灶改造成熄保型的~为自己安全添保险~是可行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验收还有这么多弯弯。那就买个新灶完成验收再退货?
我的问题是原灶改造成熄保型的~为自己安全添保险 ...

现在责任倒查,检查的人也提心吊胆,得为饭碗服务。

网友:
更换也是为了自己安全!这年头了还动自己做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