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1k-5k分辨率

楼主(2025-01-29):
(图片)

网友:
只有一个22寸是1K,其他19寸的K都不K。

网友:
K指 的就是分辨率。

网友:
有4K的显示器吗?但是有4K的视频啊,电影电视什么的,类似影视类的都有4K的节目,都要4K显示器才看到清楚。

网友:
好像没有检查过,都是系统自动调整的。

网友:
装系统就没注意过这些,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网友:
电视的4k是3840x2160

网友:
好像没有检查过,都是系统自动调整的。 19的只有1366

网友:
分辨率上去了,一旦玩游戏的话1000元以内的显卡1K以上分辨率都带不动!!

网友:
1080的显示器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分辨率不是越高越好,还是要和显示器尺寸匹配才看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