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年初一无线鼠标不工作

楼主(2025-01-29):
大年初一无线鼠标不工作.这个1.5V的无线鼠标我已改成14500再经降压模块到1.5V工作.拆下电池电压只有2.8V了.换4.0V的电池后,14500再经降压模块到1.5V工作是正常的,多次拔插USB发射器和重启电脑依然没有反应.

拆掉14500再经降压模块到1.5V的外加电路.直接用1.5V电池供电正常.
估计是掉电太久模块死机了,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将14500锂电池取出来将主板+  -  极短路一会就会解决问题.就像电脑死机后将BIOS放电一样.因为14500降压模块到1.5V的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
蛇年,它害怕了

网友:
1.5V升压给鼠标用,而锂电又得降压到1.5V,中间浪费不少吧?

网友:
降压模块也会死机啊。神奇

网友:
无需降压,可以直接用。。谢谢分享

网友A:
直接使用7号充电电池,那种1.5V的镍氢电池,就可以,不要用3.7V的再降压成1.5V,太浪费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好多都是1.5V升压的,耐压都超过5V,直接接锂电不用降压,我打板改装的鼠标就是这样整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B:
年前撸了一个能直接typec充电typec的14500,上班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前撸了一个能直接typec充电typec的14500,上班再用

果照呢?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如果反复出现这个情况,到是不如还原用1.5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7号充电电池,那种1.5V的镍氢电池,就可以,不要用3.7V的再降压成1.5V,太浪费了。 ...

鼠标很多都是单节5号电池供电,升压给主控使用,有的鼠标直接用3.7V锂电也可以

网友C:
用1.5v充电锂电池,大半年充一次电。感觉还没1.5V的普通电池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5v充电锂电池,大半年充一次电。感觉还没1.5V的普通电池时间长

充电的好处是没电直接插上就行,不需要去买电池...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D:
我用了11年的还在用的无线鼠标也是1.5V电池的,里面有DCDC电路把1.5V升压到2.8V左右,去年改了锂电池把升压电感拆了用锂电池接一个3v低压LDO接入供电,400mAH电池能用约3个月,续航时间约0.5个碱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11年的还在用的无线鼠标也是1.5V电池的,里面有DCDC电路把1.5V升压到2.8V左右,去年改了锂电池把升压 ...

说不定直接替换也行,毕竟升压芯片耐压有5V...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鼠标也想过年放假,不想工作了

网友:
要给模块上电才会继续输出的吧,我的是这样!

网友:
鼠标也可怜了,年初一也不能休息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