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这篇凯瑞兹战术手电XT11GT PRO开箱评测,我就要离开手电圈了

楼主(2025-01-29):
写完这篇凯瑞兹战术手电XT11GT PRO,我就要离开手电圈了
不知不觉,在手电圈里混了也有18年了,在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圈子里,见识了太多太多的新旧沉浮。圈子虽小,也是江湖。没几天了,如题目一样,写完这篇凯瑞兹战术手电XT11GT PRO,我就要离开手电圈了,主要是没时间玩了,因为准备春节了,纵有太多的不舍,也只有过完春节,明年再见了......

KLARUS主要产品为NT系列、ST系列、Mi系列、P系列和XT系列手电。其中ST、NT、XT系列开创了通用型高端手电筒产品的先河,其中XT系列被誉为高端手电筒发展的里程碑,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和好评。这款凯瑞兹XT11GT  PRO,体积小巧,轻便,头部直径35mm,筒身直径25.4mm,长度142mm,  重量(121.1g,不含电池)。尾部双开关设计,表面经过军规三级硬质阳极氧化处理。TYPE--C充电设计,智能数字充电模块。智能温控系统, 智能电量指示功能,头尾双弹簧,防反接,一体化筒头设计。可以说涵盖了目前智能手电所必需的重要元素,功能强大,实用性强,适合工作,露营,骑行,探险等,可以满足用户各种需求。
我这款属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升级版本,主要更新为新一代4000mAh18650锂电池,容量提升约17.6%,第六代尾部战术双开关,战术/日常操控逻辑双融合,化繁为简,各项主要功能一键直达, 灯头配置3颗陶瓷珠攻击头。

包装采用手机类盒子包装,正面主要是手电主体图片和LOGO、型号以及最大光通量和电池参数。

XT11GT PRO标配包装含手电筒本体、说明书、4000mAh进口高品质18650电池、手电套、Type-C充电线、抱夹、手绳、防水圈等等,我这款属于陶瓷珠款,另外还有快拨套和鼠尾款。

配置的手电套大小合适做工精细良好,手电套正面魔术贴盖子上面有凯瑞兹LOGO,背面设计有可悬挂及其他佩戴方式的挂孔和帆布魔术贴。

逆时针扭开尾部连接,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尾部放置了一个白色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存放过程中不会接通正负极而意外点亮手电从而造成事故发生。

下图可以看到尾部的两个开关,战术开关和MODE开关,完全单手盲视操作,黑暗中准确定位。专业的战术设计,下边大面积金属开关压板设计,可以实现一键爆闪,或者一键低亮。下边一触即亮的圆形硅胶战术开关,即使带者战术手套也可以轻松操作,达到方便使用的新境界,涵盖了消费者多种使用习惯,操作便捷。由图片可以看出,尾部倒角处理比较得当,显得细腻圆滑。另外两个开关在有限的空间里设置合理,空间利用充分,在这方面设计者应该是花费了大量心思的。这也是凯瑞兹为专利SLT信号传输技术而设计的多开关系统,尾部双开关专利始于2011年,多开关专利始于2016年。

MODE开关,可以在 战术模式或户外模式中起到一键爆闪或一键低亮的作用;也可以在尾按开关开启时起到调光的作用。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操作,都可以运用自如,一高一低两个开关,不会相互影响。筒身横向纹路,间隔竖向防滑纹,可以辅助增大把持力度,显得更稳固不易脱手。筒头平面间隔有效防止手电滚动,箭型开槽除了美观也辅助增大了手掌的把持力度。

尾部开槽切割九个长方形表面像浮雕一样凸起,在拆卸尾部可以增大摩擦力显得十分容易。正面看到的圆形孔就是其中一个尾部绳孔。左边可以看到压片开关的柱销。

尾部结构,簧片由两个十字螺栓固定,双弹簧可以最大限度避免跳档,尾盖内本色部分为端面导电接触面。

双层筒身,端面导电。中筒尾部白色本色为端面导电接触面,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产品型号上方是USB充电口,方便易用的TYPE--C充电口设计,增加三防保护盖,有效防水,防尘,防泥沙,正上方是CE认证标志。

TYPE--C充电口,不分正反,老人小孩都会用,属于傻瓜式盲插类型。不管是用家庭标准220V电源,车充还是充电宝以及电脑USB都可以对其充电,不用打开任何开关,插上即可充电,随用随充。

配置了一颗4000mAh18650电池,和以前版本相比,容量提升约17.6%,也可以使用2xCR123A。

此款手电采用的智能电量指示功能,具有智能电量状态显示和充电时状态显示功能,随时查看剩余电量,使用时间自由掌控,开机后侧按电量指示灯显示五秒,五秒后自动关闭。当电池电量在70-100%的时候侧按指示灯显示绿色。在30-70%时显示橙色,30%以下显示红色,10%以下红灯闪烁。下图是充电状态,红色代表正在充电,绿色代表充电完成,黄色闪烁代表充电异常。

可拆卸不锈钢口袋夹,手感不错,很硬,表面经过特殊工艺处理,高度防刮、耐腐蚀。不锈钢抱夹可以方便的把手电卡在包包上,衣服口袋上,出行十分方便。

双面镀膜防刮光学镜片,高达99%的透光率。镀膜的作用是减少反射光的强度,从而增加透射光的强度,使看到的物体更清晰,更大限度的利用手电光。镀膜原理是用高电压电子枪将:二氧化锆(ZrO₂)、二氧化硅(SiO₂)、ITO(增加镜片导电抗紫外线)、HT-100(防水膜,防止老化和氧化)……几种药品汽化,均匀分布在镜片表面。
新款配置光面杯,莲花攻击头,攻击头上镶嵌了三颗氧化硅陶瓷珠,对于突发、应急事件,可以轻松破窗,逃生救命。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眼睛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XT11GT  PRO电路优化不错,低亮没有频闪。

官方数据:头部直径35mm,筒身直径25.4mm,长度142mm,  重量121.1g(不含电池)。以下为实测图片,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的差异方面问题,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XT11GT  PRO手电进入33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0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这款XT11GT  PRO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18650电池。

这款XT11GT  PRO手电防水密封方面主要有尾按,尾部螺纹以及充电口。通过测试后各元件工作正常,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这款这款凯瑞兹XT11GT  PRO属于偏远射的一款战术手电。以下仅仅对生活区周边做一个简单夜射测试。

下图为10流明使用状态,可以看出,户外简单的散步,上下楼梯没有任何压力。

以下图片为户外极亮3300流明夜射。

这款凯瑞兹XT11GT  PRO在原来的基础上升级了电池、开关、陶瓷珠,整体越来越人性化。作为一款户外兼战术的中头手电,配置智能温控系统,更安全可靠,实时智能监测温度变化,有效保护元器件安全,实现性能与安全的良好平衡,做为一款战术筒,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个人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今天初八了,又可以开新年一篇了
这4000mah的电池容量确定不虚标吗?三洋最多也只做到2500而已

网友:
今年,我就要与手电圈告别了。CYANSKY P20R 战术户外手电筒简评 - 手电筒/照明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5790-1-1.html

您个遭老头,坏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