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知道这玩意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5-01-29):
朋友给的一套螺丝刀,里面有个东西到现在也不知道干嘛的:
这是工具

但是用了很久,一直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翻译一下呗,不太像加磁器...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拍照上传微信,打开图片右上角三点,然后点翻译-----------魔法硬币,快速旋转?

网友:
助扭器。

拆孔环 钩环    定位助力用的。。

横口拧这些的。

中心孔是辅助改锥双手定位。手柄只负责压,横向的稳定这个工具辅助固定。

网友:
第一幅插图好像是拆装自攻挂钩的时候替代手指捏住挂钩头部或者平口钳夹住挂钩头部旋紧拆卸用的,第二幅插图好像是小批头套在大套筒上面使用的时候辅助用力的

网友:
使用方法!!

网友A:
谢谢,学习了;看这魔法硬币上边,写着made in japan,哈哈,还是进口的啊;这工具很实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学习了;看这魔法硬币上边,写着made in japan,哈哈,还是进口的啊;这工具很实用啊。 ...

改锥一套来的,不值当作假罢了。。

还有一个储物盒。就是改锥的底座。。

网友:
见识了,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开眼了,竟然还有这工具!

网友:
还真的第一次见。挺实用的。

网友:
感觉像是辅助器,有时候螺丝较长,但拧松后力度不大,手柄回转速度较慢,习惯上另一只手会搓动批头,拧转速度会快很多,但带电时就不行了,这玩意儿套上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用途哦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
这不就是起子码。。。?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第一次看见出现在工具盒里面。

网友:
傅助工具,第一次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