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超级电容如何串联用?

楼主(2025-01-29):
耐压低,2.7V的,如何串联后充、放电?小白请教老前辈。

楼主:
超级电容如何串联用????

楼主:
超级电容器的串联电压均衡方法主要有稳压管法和开关电阻法两种。 优点: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 缺点:充电能量会完全消耗在稳压管上,导致能量浪费严重。 稳压管发热严重,进一步增加能量损失。 稳压管的击穿电压精度低,分散性差,影响电压均衡电路的可靠性。 优点:灵活性高,可以根据充电电流的大小设定旁路电阻。 具有高电压监控精度、良好的均衡效果和高可靠性。 缺点:耗费能量,电阻发热较大。

网友:
直接串不行?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要是有3.6V的超级电容就好了

网友A:
你又在关注法拉电容了,你近来发的帖子在关注,狗东的HP 2TB 的U盘,我都看惊呆了,降价也太快了啊,这狗东是在自砸电商平台。就是这假U盘卖一元钱,只要有几百万不识货的人,贪便宜的人,肯定会上当,这就是几百万的钱临时存在哪里呢?存上一周,甚至一个月,就是很多利息。

楼主: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器的串联电压均衡方法主要有稳压管法和开关电阻法两种。 优点: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 缺点:充电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在关注法拉电容了,你近来发的帖子在关注,狗东的HP 2TB 的U盘,我都看惊呆了,降价也太快了啊,这狗东 ...

点焊机上要用。有汽车启动锂电,但看到讲锂电易坏,但法拉电容从没玩过,请教高手。那狗东自从在他的直营卖到假苹果平板后,是通过法院解决的。就开始注意京东,上面假货多多。改变了我十几年对京东的信任。

网友:
直接串联使用啊

网友:
直接串联就行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B:
容量没有相差太大,漏电微弱的可以直接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没有相差太大,漏电微弱的可以直接串联

谢谢了

网友C:
超级电容可以直接串联

网友D:
串联前先检测容量,大小一致或者相差不多就行,就怕大小不一致导致串联后电压失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可以直接串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前先检测容量,大小一致或者相差不多就行,就怕大小不一致导致串联后电压失衡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