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固定背光纸的卡扣全断了怎么办?

楼主(2025-01-29):
家里一台三星55寸电视背光坏了,买了新灯条今天有空去换,拆生死拆到剩背光纸那里,卡扣估计在高温下老化了,一稍用力就断了,全部断了,怎么搞啊?这个卡扣地方怎么处理呢?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双面胶粘吧,用好点的。

网友:
背光纸可以用704固定,估计你的卡扣还起到支撑背光板的吧

网友:
看来只能用胶粘了

网友:
时间长老化断了,用胶粘

网友:
用胶粘起来

网友:
3M双面胶

网友:
用双面胶简单方便

网友:
能上螺丝吗?

网友:
纳米双面胶,用铜丝加强固定

网友:
三星的电视,塑料件用的是再生的

网友:
简单点就用双面胶,买配件不一定有相同规格

网友:
找个好点的ABS塑料,使用电络铁热熔固定点,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淘宝看看有没有卖  这个不只是卡住反光纸   还是支撑屏幕的支架

网友:
网上找看有没有得卖。

网友:
如果不吃力的话,直接双面胶

网友:
深水 宝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卡子

网友:
老化了,用3M胶

网友:
记得刷视频看到维修的好像就是用双面胶贴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