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大有/戴森v6电池

楼主(2025-01-29):
电池闪灯了 本来想找人解锁的 过年闲着没事 随打印了一个电池座 把戴森的保护板剪断 只利用插脚部分 板子上刚好有个孔可以固定 翻出来一个低压保护板和电子开关 试机完美运行 旧电池均衡了一下电压 还有一个筋膜枪上的保护板 准备利用到C245电烙铁上去

网友:
不错,是个思路

网友A:
戴森吸尘器高速档电流太大了,一般锂电池经不起这么大放电 很容易坏。

网友:
也不好说什么,DIY的东西自己能用就是好事

网友:
改的不错这样利用率会更强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楼主:
因为是捡来的 没有原装充电器  第一次接触戴森的产品 到手是能运转的 我用可调电源给他充电 充不进去 后来拆开电池外壳 给各个电池充满电就可以用可调电源充电了,但使用过一次 再次使用可调电源充电就冲不了了,然后就不停闪灯……然后就搜了一些资料,我这个大有电池也服役了好几年了 现在用得比较少,这个能用上 真是舒服!

网友B:
电池接口掉个头,从后面插入会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口掉个头,从后面插入会方便一点

是哦 昨天为了接线方便和美观 比划了一下就那样了 看了你的留言 我马上改过来了

网友:
戴森的保护板不会锁死吗?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安全性能会更好

网友:
大有配戴森 阔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森吸尘器高速档电流太大了,一般锂电池经不起这么大放电 很容易坏。

电动工具电池本来就是动力电池,这是两并,放电能力足够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森吸尘器高速档电流太大了,一般锂电池经不起这么大放电 很容易坏。

你怕是不知道大有的这个电池是用来干什么的把?

网友:
拆开看看,观摩学习